[摄像头故障]
6p 修触摸 然后没有前摄像,听筒无声

楼主(2018-06-01):
昨天来了个客户,6p,说手机触摸不灵要换屏,我拿过来一看。最上面闪白条,便和客户说了一下,是主办的问题。修主板。报价150.客户同意了。然后开始拆机。主板拆下来后发现是修过的机器。机身的屏蔽罩全部被动过。。然后又报了一下风险。岁开始拆黑触摸。拖锡,植锡,放回去,都很顺利,装机测试触摸都没有问题了,就客户拿走了。也没有测其他功能。到了下午客户就给我打电话,。说前置不能用。还有听筒无声。我当时想着可能是听筒、排线没有扣好,也没有在意和客户说有时间拿过来看一下吧。

今天客户来了。换了个排线还是没有前照相。打阻值发现那先那一排全是不通(0L)。再一看全是经过电感直接到cpu的。顿时心里一惊。不会是cpu虚了吧,但是也没有办法客户在那等着呢。让在手机放在这里也不愿意。只能自己先试试了。

线面那一排电感全是有黑胶覆盖。没有办法。先割胶吧。(861dw  230°)一割胶,心里顿时一万个妈卖批。电感和电容怎么全部是虚的的。稍微一碰就会动。。在一碰上面那一排也全是虚的。心里就纳闷啊纳闷了。为什么啊。。。老老实实的补了半天。在开机好了。听筒声音也有了。。

就是一直想不明的就是为什么动背面黑触摸,正面会出现这么多虚焊呢。尤其是电感,必掉。。是因为温度太高了吗?

网友:
可能是旋风枪高温吹久了,直风枪几秒钟下来的一般不会那种黑色软胶,温度一起来就变形了 ,会拉动下面的小元件

网友:
感觉应该是你的温度太高了、刮胶的时候、这种小一点的芯片最好是不要超过220 200 其实也能搞定的、

网友:
150  真低  出了事情 还要倒贴。。。。。。。。。。。。。。。。。。。。。。。。。。。。。。。

网友:
可能是吹的时间有点长了,还有,客户的机器拿到先要测试全部功能的

网友:
拆黑触摸时可能温度过高,或者时间过长

网友:
温度高了,没控制好温度就会这样!!!

网友:
高温快取,吹久了前摄像头,距离感应器听筒会出问题

网友:
不好控制温度啊。。。。。。。。。。

网友:
估计是压排线的时候动到接口旁边的电感 虚汗了

网友:
楼主不要怀疑了,应该是上家温度太高吹太久把背面的东西吹虚汗了

网友:
这种情况很常见,你肯定是吹黑触摸时间太长,背面黑胶形变把器件拉虚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