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 5S 无基带 时有时无 正在搜索

楼主(2018-06-02):
关于本机里的 调制解调器 后面 无  *#06#也不出串号   拆下主板反反复复测了几遍 偶尔电压都正常的S1-S5 都是持续稳定的电压 装上屏幕一看怎么调制解调器出来了。还有*#06#也出来了。。特意拍了照 不至于自己看花眼。。 重启以后又是都没有。。。。 5s跟6一样的通病吗 基带掉点?  可是5s 没有U1 V1

已经修好:更换了基带电源 反复开机试过了 信号正常了。。。

网友:
建议你先查一下供电、S1 S3 S5 供电是先出来的、S2 S4 供电是后出来的、供电都正常了 那就是基带cpu的问题了!

网友:
5s基带电源比较容易坏99999999999999

网友A:
应该是基带电源虚焊了吧,重新装一下又暂时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基带电源虚焊了吧,重新装一下又暂时可以了

暂时? 我重新换了个。。能坚持多久?    信号已经有了

网友:
楼主发张基带电源的图吧,我也遇到这个问题,找不到基带电源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