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这正常吗

楼主(2018-06-02):
苹果6开机时白苹果后,闪一下黑屏在白苹果进系统,这样正常不?此机指南针不能动,可显示经纬度水平仪不动,更换指南针ic无效,伙伴们指点一下该怎么查,进过水加速计和陀螺仪旁边有腐蚀已清理。换过u2 1401,除了指南针不好用其它都好使气压传感器不会测不知好坏。

网友:
路过、进水的机器、建议你把进水的部分换一下、用显微镜、好好检查一下、电容电阻什么的都好好看看、也许就找到了问题的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