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50 电池开机快进系统的时候暗屏 电源正常!

楼主(2018-06-02):
遇到一台机器使用电池快到进系统的时候暗屏   单独使用电源正常    同时插电源和电池也是暗屏   屏幕换过了  电池换过了    有遇到的帮助一下  谢谢

网友:
那你就在暗屏的时候查下屏上的条件啊 看下是哪个信号掉了 还是供电不足了

网友:
暗时看信号嘛,暗屏还不好搞嘛

网友:
这个一般电容引起,电池比适配器电压低,故障就出现了

网友A:
还没有遇到过,不过楼上说电容的问题,暗屏好像是屏灯管吧。电压不足应该掉电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没有遇到过,不过楼上说电容的问题,暗屏好像是屏灯管吧。电压不足应该掉电了吧、

应该是电池电压低,电容有点漏电,升压后的电压点不亮LED,这只是我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