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39不开机(适合新手看)

楼主(2018-06-02):
1.插上电源不触发 无明显短路
2.拆机看主板有进水腐蚀
3.清理好后还是不触发
4.重点检查待机芯片TPS51125 测量主供电 电压偏低 电阻前端19V正常 测电阻阻值10K 怀疑芯片问题
5.换芯片还是一样 测8脚线性电压3v 短路 烧机发现是EC短 换EC 这次不短了
6.插电待机灯也亮了 以为这就好了 结果还是不触发 再测测芯片主供电又是偏低 换了一个10K电阻还是一样
7.找图纸看发现这个主供电连接的电阻是3.3欧姆 找了一个相近的电阻的换上
8.上电测试冒烟了 烧了? 烧了更好 之前就怀疑板层漏电 这次板线烧断 直接飞线

9.再次上电测试 OK 解决

网友A:
这都行呀!!!你就不怕把别的地方烧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都行呀!!!你就不怕把别的地方烧坏吗??

你看明白了吗  ?? 您是做维修的吗

网友:
3.3欧姆的其实就是个起到保险作用的。

网友:
人才  烧都不怕 就怕越烧越烂  修不好 啊

网友:
谢谢楼主的无私分享,技术6666666666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