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0-70无线网卡不能用

楼主(2018-06-02):
这个机器拿来是主板问题 大短路 修好以后测试机器发现无线不能用  能认到开启u也断了 求大神。。。。。。。。。。。。。。。。。。。。。。。。。。。。。。。。。。

网友:
强开都不行,是不是坏了,还是系统有问题啊

网友:
强开不行的话,换卡,或者USB接收器,这东西也不贵,便宜

网友:
这款机器特别挑无线网卡,你会不会机器搞混了。另外恢复下BIOS试试。我这个有一批E40  E41 两款机器的无线网卡多不能互换,

网友:
下载软件 Lenovo utility 然后按快捷键就可以打开了,不要瞎搞

网友:
联想机器有的要下载电源管理软件,快捷键才能用

网友:
换主板  专业e40-70交换 加 wx li8866c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