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更换键盘

楼主(2018-06-02):
师傅们MAC这个键盘的牟钉怎么是金属的啊,是不是焊死的啊。真是醉了

网友:
直接扯掉,小心屏幕

网友:
强拆才行。。。。。。。。不然用不了,。。。。。。。。。。

网友:
直接外力取下键盘就好

网友:
直接拆了就是了,只不过要强拆,所以,朋友小心点

网友:
直接暴力的扯起来好了

网友:
直接暴力拆掉,,拆掉后,铆钉的位置会有孔,键盘换上去之后可以打螺丝,,拆下来的键盘不管好的坏的,,都肯定报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