迅维实地之iPhone6无触摸维修

楼主(2018-06-02):
iPhone6无触摸维修

  【机器型号】:iPhone6

  【故障现象】:开机显示正常,无触摸

  【维修过程】:拿到主板目测观察无进水痕迹,上电测试看电流,正常跳变并进入hell界面,点击屏幕无反应没有触摸。

                                               1.测量触摸座对地阻值 5.1v -5.7  +5.7供电
经过测量对比没有发现异常
2.测量U2402输出电压PN_SAGE_TO_TOUCH_VCPL-12V电压,PP_SAGE_TO_TOUCH_VCPH13V电压
经过测量电压正常
3.拆下U2402芯片(副触摸)测量焊盘对地值,
经过测量也是正常

4.拆下U2401(主触摸)测量对地值阻值
经过测量对比发现,
U2401E1TOUCH_TO_AP_SPI_MISO_R信号(触摸SPI总线)对地值无穷大
U2401D2AP_TO_TOUCH_SPI_MOSI信号(触摸SPI总线)对地值无穷大
TOUCH_TO_AP_SPI_MISO_R这个信号通过一个R2403的电阻到达CPU,查看主板发现R2403电阻掉件,通CPU的一端有阻值说明电阻掉件导致信号无法到达芯片,找个料板补上。再次测量对地值阻值正常。

AP_TO_TOUCH_SPI_MOSI信号由于是直接到达CPU中间没有经过任何元件,对地值无穷大说明了板层断线或者CPU虚焊。

5.拆下CPU,发现主板并没有断线,处理焊盘处理CPUCPU和上层植锡,焊接CPU
                                    6.焊接好CPU测量各项电压无短路正常后,测量AP_TO_TOUCH_SPI_MOSI信号,对地值恢复到400多,装回U2401芯片。开机测试

维修结束!!!文章如有错误大佬指正

网友:
小6这种重装cpu的能报多少钱?...

网友:
搞u确实是较难点

网友:
CPU 太考验手工;

网友:
CPU没搞过 现在才开始弄硬盘扩容

网友:
CPU不太容易搞 搞不好就彻底废了

网友:
感觉CPU还是有难度啊~~  要继续加油学习了

网友:
CPU虚了能不能直接加焊,会不会爆了上层

网友:
一样搞U修触摸你时间搞长了会烦的 刚开始你觉得没什么 等技术成为生意i就知道了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小小白前来学习,支持楼主!!!

网友:
搞u确实是较难点,小白我还没到这一步

网友(2018-07-02):
表上的那层膜干嘛不撕掉。。。

网友:
哈哈 习惯了 谢饼哥 还被加精了 这几天天天搞CPU

网友:
现在看帖子还要付费吗?

网友A:
不愧是名字叫维修狂徒技术配得上你的名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愧是名字叫维修狂徒技术配得上你的名字

哈哈 哈哈 名字有点装x了。。。大家互相学习

网友:
不愧是名字叫维修狂徒技术配得上你的名

网友:
哇 看教程都要钱呢 哈哈哈 第一次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