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拯救者14,板号:NM-A711暗屏求助

楼主(2018-06-02):
一台机器来的时候暗屏,找不到图纸,想请教下各位师傅有没有人有这种30针的接口定义给发一下

网友:
你找主板的接口定义? 主板的这种接口 本身也不是固定不变的 可以找下屏的接口定义

网友:
这个30针引脚定义图,参考下对不对。

网友:
用屏的定义来就好了

网友:
换版 直接好 骚年 是不是 修 多麻烦

网友A:
这种可以直接在屏上面做文章的,无非就是开启和亮度,保证这两个高平,就搞定了

网友:
30针的不好修      以前40的  找平接口附近

网友:
不用查主板,你直接查屏幕上面的信号。。

网友:
修这种我都是屏上接一起。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30针引脚定义图,参考下对不对。

好的,谢谢,我从屏上搞试试,感谢老哥

网友:
直接查屏幕的供电的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可以直接在屏上面做文章的,无非就是开启和亮度,保证这两个高平,就搞定了

EDP 信号好像没有开启信号了,直接走的数据总线

网友:
内屏上的屏接口是标准的,可是有的时候不好拆屏,

网友:
这个30针引脚定义图,参考下对不对。DDDDDDDDDDDDDDDDDD

网友:
拆屏,测屏那边的,看看缺什么电压

网友:
这种接口都不是统一的,只能查屏那边接口!!!!!

网友:
拆屏测屏那边的 LED_EN   LED_PWN    LED_VDD三个必须有3.3V

网友:
EDP 信号好像没有开启信号了,直接走的数据总线

网友:
换版 直接好 主板交换199元 WX li8866c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