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A1502 拆机板

楼主(2018-06-02):
出A1502 拆机板 测试OK  加 256SSD    可以单卖。 QQ2251084615..

网友A:
哪年的硬盘准备多少出?我有个本想升级下硬盘,如果和淘宝价格一样就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哪年的硬盘准备多少出?我有个本想升级下硬盘,如果和淘宝价格一样就算了

你要那一年的,我的是13年的,256GB     肯定比淘宝便宜很多了!。。。。。。。

网友A:
15年的好像是14年硬盘能用,13年没试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15年的好像是14年硬盘能用,13年没试过!

15年的机器,13-15年都可以用的。。。。。。。。。长度一样就可以的

网友:
硬盘要1300只能装给客户用,13款硬盘只有15款硬盘的二分之一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