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h61m-s1 内存槽维修

楼主(2018-06-02):
顾客送过来技嘉h61m-s1主板,留下电话号码就走了 主板实物图,先检查外观,发现内存槽烧了, 给顾客打电话告诉他要换主板,主板换了,坏主板留了下来,今天没事,又看到换下的主板,插上坚持测卡,跑53 ,反正没事今天拿来修一修,用刀片轻轻刮,刮了半个小时,把断了的针取了,在料板上取了一根针,开始换针,换针不好拍照,就只拍了换好了的针 ,插上测卡完美亮机

网友:
不用换槽!好方法!

网友:
这都行,没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感谢分享,

网友A:
这样做时间长了会不会返修?本身CPU风扇不停向它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做时间长了会不会返修?本身CPU风扇不停向它吹

不会的   我用AB胶粘的很牢固

网友:
这是内存插反了吧,都烧这么厉害了啊

网友:
技术不错,手工活,多多学习,,,

网友:
真的是个好方法,不错哦!下次碰到就可以好好试一试了。

网友B:
还是换一个槽子更稳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换一个槽子更稳妥,,,,,,,

主要是不想花钱太多  ,换针有点麻烦,那要成本是最低的,同时也没有工具取内存槽

网友:
怎么换的,没看明白,不过能换这个手工技术还是杠杠的

网友:
这样换针如果偏了就悲剧了!还是换槽吧!

网友:
不错的技术,学习了谢谢分享,,,

网友:
不错哦!下次碰到就可以好好试一试了。#

网友:
我觉得  我会把插槽换了 要不看到不好看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怎么换的啊,我都是换槽了。

网友C:
一般烧了就直接飞线到内存 呵呵。。。。。。。。。。。。。。。。。。

网友:
这都行,没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 修个内存槽 也就几十块钱太花时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般烧了就直接飞线到内存 呵呵。。。。。。。。。。。。。。。。。。

这个主板是直接把针烧断了的    所以飞线是不行的

网友:
槽子烧成这个样子了,其他地方一点事没有吗

网友:
手工技术活很好,谢谢分享,换一个针主板就能用了,高

网友:
用锡炉换插槽更好的,,,,,更稳

网友:
对楼主只是膜拜啊,这个都可以,确实想不到。。。。。。。。

网友:
还是征询客户意见 要是不差钱 还是换槽吧

网友:
手工活,楼主有耐心,个人感觉换个槽有卖相点

网友:
这手工牛B啊 再有诊断卡哪里买的啊????

网友D:
冠盟h61sp的主板有人修过吗。开机cpu风扇转一下就停了,然后再转一下,又停。

网友:
引用 网友D:
冠盟h61sp的主板有人修过吗。开机cpu风扇转一下就停了,然后再转一下,又停。

我h61也是这问题,查了好久,小白乱搞不懂

网友:
可以直接换插槽的了,只不过费时间。

网友:
我都是直接从内存上面飞线到主板上面的,简单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