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00用适配器或者适配器和电池不触发,单用电池触发虐心维修

楼主(2018-06-02):
  话说现在生意不好,生活不如意,还要杂七杂八的机器来烦恼,脑子都是乱乱的思绪还有浮躁的脾气了,哎  牢骚过后就是正题了,其实修好之前一点头绪都没有,修好后豁然开朗,想想有时候人真的是想多了才这样犹豫已经迷失了。y400 版号看图
机器情况就是单用电池触发正常,用适配器或者电池一块用无触发,用电池先开机后插适配器正常且充电,重启后重复故障。很多人想的就是可能适配器没有过隔离,可是问题是一块用还是无触发,那就不是隔离问题了

PQ37,PQ38控制端都是8v正常,19v已经过隔离,2话不说换了BQ24737一样,郁闷,检查单用电源已经出了35v,当时测量都是正常的,瞬间没有思绪,检查ACIN也是正常2.6v,只是偏低了点。acin去了
挑起IO 正常3.3v,以为io问题强制拉过去3v隔离都不过了。还原后一样于是乎买了iO带程序剪板的,上去还是一样我了去,要死了
期间看了迅维邮好多遇到这样的没有解决办法,看到一兄弟是拆了
这个上面的一个电容好了,我给直接扣了还是一样。怀疑人生了,35v也正常只是PG有点低2.4v
又开始怀疑35v,型号是RT8205L。可是看到pG去了一个无关紧要的地方,又闲置,期间还看其他帖子说换35v电容我换了个一样,现在,我只能自己呵呵了,抽了跟烟无意中关了音乐,又无意中听到主板有非常细微的哒哒声,我一下子就跳脚了,哒哒不正常非常不正常,不静下来真心听不到啊,一听35v,靠。直接用51125代换,电源正常开机,电源电池正常开机。哎。老了,这么明显的问题我转了那么多, 。更换后35v正常PG3。3.v正常,充电芯片ACIN 3.3v正常。至此维修结束,没有亮机图,照片都是之前拍的,客户机器已经拿走,说了这么多,其实就说想说要细心啊,遇到这样的问题确实比较少,论坛也没看到这款机器这样的问题解决后公布的,在此分享给大家,此机器故障的时候还有个特别的现象,用电池开机后插适配器会都正常,关机后重复老故障。好久没有发帖了,突然发现语言组织能力差了,希望大家别嫌弃,加分不扣你的分,希望大家支持下加加分

 会员8162382元2022-11-23 16:24
 会员9939012元2022-10-30 12:13

网友A:
这种故障相当的少见               芯片性能下降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故障相当的少见               芯片性能下降的

可能机器不同故障现象不同,其他的机器35v芯片出现故障会掉电之类的,但这个机器却是电源不能使用的问题。导致思路歪曲在其他充电之类的地方了。

网友C:
使用51125 51123的芯片容易出这个问题,上下次修一个联想就是这问题,后来换3 5电容好的,你的是芯片本体的问题,我当时那个机子是电压要调到19V可以开机,调20V就不开机,但是机器适配器就是20V,呵呵

网友D:
说出来瞬间觉得简单,换个芯片解决问题,真要自己遇到这种问题,估计修的也是够呛

网友E:
问题是ACIN和PG偏低 用电池是怎么能正常开机的  要是我的话 查到PG偏低 肯定要死查的 而且你也说了 去了无关紧要的地方 那就只能说芯片输出偏低 我只能说幸好有哒哒声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使用51125 51123的芯片容易出这个问题,上下次修一个联想就是这问题,后来换3 5电容好的,你的是芯片本体的 ...

电压导致无触发以前碰到过充电芯片电源检测电阻坏的是最后的,其次35v,这个机器是被误导了。一直想着充电问题了,pg有问题那就必须换了。还有可能驱动电路波动,虽然电压正常,但是波形没有示波器看,所以也就绕了好久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说出来瞬间觉得简单,换个芯片解决问题,真要自己遇到这种问题,估计修的也是够呛

可能天气不好心情不好,没有找准点,基础还是差点,还有经验有时候也害人

网友F:
引用 网友E:
问题是ACIN和PG偏低 用电池是怎么能正常开机的  要是我的话 查到PG偏低 肯定要死查的 而且你也说了 去了无 ...

对,这就是问题所在,电池电压低,驱动mOS的波形不同于电源供电时,哒哒是达到死区或者驱动电流电压不足,就像电源打嗝一样,如果用示波器应该马上就会发现问题所在了。主要示波器麻烦,俺也不是很懂,基本上不用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有分加上,发图辛苦····································

谢谢支持,你们的回复是我的动力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对,这就是问题所在,电池电压低,驱动mOS的波形不同于电源供电时,哒哒是达到死区或者驱动电流电压不足 ...

ACIN偏低应该是3V输出不正常 导致上拉没有作用才偏低的 要是有示波器的话 应该就没这么难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ACIN偏低应该是3V输出不正常 导致上拉没有作用才偏低的 要是有示波器的话 应该就没这么难查了

有。不太好用,也不太会用,呵呵

网友H:
这应该就是保护隔离的问题,很常见的问题吧

网友I:
ACIN偏低应该是3V输出不正常 导致上拉没有作用才偏低的 要是有示波器的话 应该就没这么难查了

网友J:
这开始3.5V的PG2.4就应该从这个查可能就不会走那么多的弯路。PG一般都是3.3V的多。

网友K:
这个叫暗病吧,当然是非常不好修的了。不知道哪个35V后的电容我看楼主用的330的吧。这样也可以呀,还有哪个声音是什么意思。

网友L:
这种问题基本 不太好搞  要报高价 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个叫暗病吧,当然是非常不好修的了。不知道哪个35V后的电容我看楼主用的330的吧。这样也可以呀,还有哪个 ...

可以啊,哪个声音
哒哒声吗

网友:
引用 网友L:
这种问题基本 不太好搞  要报高价 才行

报不上去的。现在报高了就都不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开始3.5V的PG2.4就应该从这个查可能就不会走那么多的弯路。PG一般都是3.3V的多。

想到了就不会这样了,哈哈哈你说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I:
ACIN偏低应该是3V输出不正常 导致上拉没有作用才偏低的 要是有示波器的话 应该就没这么难查了

我上面说了35v是正常的,但是没有用示波器量

网友M:
嗯,这个故障是比较少见,这机子好像多事不触发的故障。

网友:
修到过类似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应该就是保护隔离的问题,很常见的问题吧

你看帖子了吗 你从哪里看出来保护隔离有问题的

网友N:
特意花了2毛钱看了你的贴。不错。学习到了点东西。谢谢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M:
嗯,这个故障是比较少见,这机子好像多事不触发的故障。

对啊,少见所以我放上来分享下。以免维友在走弯路

网友:
引用 网友N:
特意花了2毛钱看了你的贴。不错。学习到了点东西。谢谢楼主

大家一起学习一起进步啊 ,我也是在学习呢

网友O:
这种问题我遇到了估计一时半会还修不出来,楼主功力深厚。

网友P:
楼主维修非常给力,修了这么多地方,要是我早就放弃了。

网友Q:
所以那个2.3v到底算不算正常

网友R:
哈哈哈哈哈哈  迅维就是个偷师的地方  下次可以秒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O:
这种问题我遇到了估计一时半会还修不出来,楼主功力深厚。

也是被生活所逼迫 啊,没有办法的事情

网友:
引用 网友P:
楼主维修非常给力,修了这么多地方,要是我早就放弃了。

如果你是老板那你可以自己选择,当你只是打工那就只能呵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Q:
所以那个2.3v到底算不算正常

当然不正常了,只是自己想太多所以才绕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应该就是保护隔离的问题,很常见的问题吧

很常见吗?至少我是基本没有遇到过,我说的是这种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R:
哈哈哈哈哈哈  迅维就是个偷师的地方  下次可以秒杀了

哈哈。大家一块偷啊 ,迅维本就是好地方

网友:
这故障,按时序修,不会这么累。楼主理论需复习一下。我修过类似故障,不触发时,EC没有发出PWRBTN,倒查,发现无RSMRST,再反查,后面的基本和你一样,然后就修好了

网友S:
这机器问题太多  我现在 在修不触发

网友T:
看了 半天 ,好好的   学习 才行呀  ,加油

网友:
引用 网友U:
拆黑胶真不容易,这板子我修了一台修不出来,拆了掉点不少没办法只好还给客户。

黑胶?哪里有黑胶我没看到 啊,难道你的有,兄弟帮忙加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T:
看了 半天 ,好好的   学习 才行呀  ,加油

问题多邮好处也有坏处,兄弟帮忙加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S:
这机器问题太多  我现在 在修不触发

哈哈,维修的同时也是在学习,邮难题才有动力啊

网友:
引用 网友V:
我这里也有一台时好时坏  没有头绪

慢慢查总会有结果的,不要放弃。帮忙加加分哈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说出来瞬间觉得简单,换个芯片解决问题,真要自己遇到这种问题,估计修的也是够呛

对啊 维修就是这样,找到问题才是恍然大悟

网友W:
换待机芯片,测充电电路。这些都要检查。

网友:
引用 网友W:
换待机芯片,测充电电路。这些都要检查。

现象偏向于充电。所以我也是被误导了

网友X:
我秀或一个插上电池放一段时间不能开机一定要拔掉电池才能开机的也是3 5v芯片问题

网友Y:
楼主太棒了 什么时候我也能有这么一篇帖子 学习

网友Z:
我修到一个是EC坏的,换了就好了

网友AA:
如果没有好点利润支持不值得干这个活儿都

网友:
引用 网友X:
我秀或一个插上电池放一段时间不能开机一定要拔掉电池才能开机的也是3 5v芯片问题

那你走了歪路没有,呵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Y:
楼主太棒了 什么时候我也能有这么一篇帖子 学习

这帖子说实在的没有道出精华,完全是自己在瞎搞

网友:
引用 网友Z:
我修到一个是EC坏的,换了就好了

ec也会,以前遇到到过,但是这个我是都换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A:
如果没有好点利润支持不值得干这个活儿都

哪有好的利润,你不修还会有人修,修不好换板子,人家也不会回来找你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使用51125 51123的芯片容易出这个问题,上下次修一个联想就是这问题,后来换3 5电容好的,你的是芯片本体 ...

哈哈哈,以后注意了,这年头各种问题都有

网友G:
有分加上,发图辛苦····································

网友(2018-07-06):
看起来简单, 真遇到了 头也大,

网友:
有修到过供电电压低了一点,出现这问题的

网友AB:
看看最后是怎么解决的。之前修过一个电池和适配器单独可以开机。但是装电池再插电源就大短,是保护隔离的一个管子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能机器不同故障现象不同,其他的机器35v芯片出现故障会掉电之类的

现象不同导致判断方向出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B:
看看最后是怎么解决的。之前修过一个电池和适配器单独可以开机。但是装电池再插电源就大短,是保护隔离的一 ...

隔离管那是必须的,短路的机器 都要查

网友:
以前不知道,长知识了!谢谢这样的好文章!

网友:
学习了。。楼主分享的经验不错。。。。还有价值。。

网友:
这种问题基本 不太好搞 。。。。。。。。

网友:
不管了,学习了,,,,,,。。。。。。。。。。。。。。。。

网友(2018-08-24):
难修的直接换主板了  挣不了几个钱费半天劲

网友(2019-06-09):
一般都是隔离管的问题啊

网友:
谢谢分享了  ,付费的旧不继续看了
楼主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太牛B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