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限DFU模式维修思路,刷机报错2005,电流反复跳

楼主(2018-06-02):
机器型号:6P
故障现象:不开机
维修过程:
       拆机接可调电源,电流0.084跳到0.000反复如此,也不联机,根据以往经验,拆硬盘,,,,,

温度低了,,,,掉点了....,拆硬盘后发现可以联机,,,那可能就是硬盘问题了,,,,重写底层。。。装机刷机。。。结果看下面

而且还不装CPU驱动,也就是说无限DFU模式。。。DFU模式一般有几种可能:
1.CPU的1.8V(L1216)或1.2V(L1217)偏低或没有;
2.总线电压偏低或上拉电阻损坏;
3.CPU本身问题.
还是老老实实查吧,,,,查L1216和1217电压都正常,,量电阻R0303和R0302阻值也正常,量R0303的一端有1.8V,另一端1.65V

很明显电压偏低了一点,通到U1502,拆后发现电压1.74V,刷机..

无效序列号,这才对嘛。。。。装硬盘刷机.....

装机测试发现电池无数据,,,换电池后OK,到此维修结束,,,
总结:
1.此机电流0.084跳到0000反复
2.无限DFU模式
3.刷机报错2005
4.电池问题导致无数据
前3个问题就是一个问题,所以此机存在2个故障。
个人经验有限,关于DFU模式的总结只针对本机,希望可以借鉴!

 会员11675642元2023-1-5 09:55

网友:
分享的相当细,不错的经验

网友:
加不了精,,,,真是无语。。。。。。。。。。。。。。

网友:
思路清晰可以  学习了 啊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经验 帖子收藏 以后备用

网友:
还是不错 的 看到最后 那个芯片坏了吗

网友:
楼主好厉害,我觉得我该回炉了

网友:
好帖子,学习了!!  绝对的经验啊

网友A:
修的真好想您学习可加个好友吗,以后又不懂的请教一下。

网友:
这个思路清晰经验丰富技术过硬。。。。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的真好想您学习可加个好友吗,以后又不懂的请教一下。

到华强北修一年,你的经验自然就多了,就像笔记本,修了一万台,拿到手都是秒的多;手机也一样,我修了2年,经验也积累了不少!!!!

网友B:
理论扎实、思路明晰、图文并茂好贴,楼主辛苦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理论扎实、思路明晰、图文并茂好贴,楼主辛苦了

此机最重要的很多人看不明白,我量到1.65V时开始也以为是正常的,因为万用表不太准,这个是关键,很多人会放过这个偏小一点点的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此机最重要的很多人看不明白,我量到1.65V时开始也以为是正常的,因为万用表不太准,这个是关键,很多人 ...

维修手机就要细心

网友:
厉害,估计我是查不到这个地步666666666666

网友D:
硬盘拆装了好几回是这个意思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硬盘拆装了好几回是这个意思吗?

装硬盘还要好几回,那手工也真是差到家了,一般一遍过的,,,,我很少说装硬盘要装好几回的。。

网友:
这个跳变电流不是DFU模式呢,DFU是电流不变的

网友:
双击666,这个思路很清晰,值得借鉴。请教一下这到底是电阻坏了还是灯控坏了?什么原因导致电压拉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