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6 无WiFi WiFi时有时无

楼主(2018-06-02):
今天维修一个6p无WiFi灰色 有时候有的 应该又是摔的机器 拆机拆下WiFi芯片 测量阻值 测到14脚时候阻值不稳定 跳变 查看图纸是复位脚 直接到cpu  ,经r0719直接到cpu 测量电阻一样跳变阻值 直接借电1.8v c5204 1.8v飞线到14脚 问题解决 这个问题就不上图了  应该多吧这个情况

网友:
直接 借个18当复位吗????

网友:
直接接就可以了吗?菜鸟不太敢99999999999

网友:
借电1.8复位电压可以解决 还有一个办法其他地方复位借电压一样

网友:
可以,收了多少钱。。。。。。。。。

网友:
220kua快钱 现在不好做了 苹果不值钱了

网友A:
直接拉1.8电压 这样没有危险吗?

网友:
手工与思路并行,膜拜,   感谢大神的分享

网友:
这个需要会量阻值~~万用表现在还在摸索中

网友:
现在楼主收的是220,怎么就不好做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拉1.8电压 这样没有危险吗?

复位的1.8V是信号,不是供电,接地都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