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Q5WPH 板号LA-7912P插电池不开机

楼主(2018-06-02):
今天返修一台宏碁Q5WPH 板号LA-7912P插电池不开机不通电,拆下电池就能正常开机,拆板裸板插上电池发现公共点电压上不去,示波器测量PQ9,PQ10的G极有上升到20伏就掉下来,另外也试过把电池充到有一半电压插回去会可以充电,充电芯片换过,充电极限电流设置电阻换过,隔离管换过现在不知什么问题啦

网友:
用电池你测适配器那边的G极?????????????????

网友:
用电池你测适配器那边的G极????????

网友:
PQ9 和PQ10 反向隔离管 你仔细查一下   是不是换错了

网友:
现在修笔记本才是生存之道,还是要多多学习

网友:
你们这些还不是问题所在,这些都是正常的,还有什么点子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