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关于GA-H61M-S2P-B3无CPU供电的问题(反复重启,偶尔能开机)细心决定一切。

楼主(2018-06-02):
接到手时,心里在想,完了,头疼的主板来的。我是1修,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算好。
叫客户留下。
型号:技嘉H61M-D 1.1 故障:反复重启,偶尔能开机。

通电的瞬间测到电压,除CPU偶尔有时,大部分时间没电外,其它 都正常。
那就测CPU供电芯片的条件。VCC正常,测EN  不正常,问题找到。
清了清灰,就看到2电阻腐蚀了。
对照图纸,料板上找到电阻。换上就好了。

发贴不易,各位看官加点分吧。

网友A:
这么小的电阻腐蚀都能看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小的电阻腐蚀都能看出来,,,,,,

所以才说细心决定一切嘛

网友:
CPU供电没有EN好应该好修,就怕那种条件都正常的就是不出供电的。

网友:
这么小的你也能看清楚不错··············

网友:
真是厉害  我只会3板斧 砍桥 换上下管 换IO

网友:
冠盟h61sp的主板有人修过吗。开机cpu风扇转一下就停了,然后再转一下,又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