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M4-1010TX 6050A2545601-MB-A02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8-06-02):
昨天下班一商家拿来一台惠普的本子(型号是M4-1010TX),说是不开机喊看一下什么问题,拿过来按了下开关,灯亮了风扇叶转了,就是不亮机。取下电池接上表看了下,电流跑到0.8几不动了,感觉是内存没过,拿自己好的内存试了叶一样,就说是主板问题,让他留机子,明天再说。

  今天上班把机子拆开,板号是6050A2545601-MB-A02裸板点了下,确实没有跑码,这机子图纸不好找,还是先刷BIOS吧,结果也确实是BIOS的问题,在论坛下了个工厂BIOS刷上,机子亮了,但是报警,如下图所示。

  看到这个东巴西我差点没背过气去,一下想到上次修的一个二修惠普机子,电路上问题搞定后打死不亮机,就上网买了个工厂BIOS刷上亮了,但是因为缺少序列号和其它一些东西,导致每次开机都要报警,找卖BIOS的都解决不了,最后还是找了个在惠普售后的朋友帮忙才解决,有的惠普的机子刷工厂BIOS确实很麻烦。

  后来经过一番曲折离奇的折腾,问题最终还是解决了,就是把原BIOS备份出来,然后替换掉ME部分重新刷进芯片,再开机完美解决报警。

  从结果来看,其实还是走了一些弯路,早知道的话就直接替换ME就搞定了,害的我浪费了那么多的下载分,不过话说回来,有些时候不走点弯路,可能到不了终点!

  兄弟姐妹们,看我怪可怜的,多少加点分吧,谢谢啊!

网友A:
的是进水机,估计是芯片问题。你的bios刷了和我的电流是一样的。你的bios应该是好的。机子还给客户了

网友B:
兄弟说的原机BIOS是指不亮机的BIOS改ME模块好了,还是下载后的BIOS改ME模块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的是进水机,估计是芯片问题。你的bios刷了和我的电流是一样的。你的bios应该是好的。机子还给客户了

刷BIOS一般不动原芯片,找芯片来刷,原BIOS程序确实有问题,还原还是一样不亮机。这机子的故障就是BIOS里ME损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兄弟说的原机BIOS是指不亮机的BIOS改ME模块好了,还是下载后的BIOS改ME模块好的

原机BIOS程序替换ME后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兄弟说的原机BIOS是指不亮机的BIOS改ME模块好了,还是下载后的BIOS改ME模块好的

谢谢加分。

网友:
这机子的故障就是BIOS里ME损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