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
HP LE1902显示器不开机之艰难维修

楼主(2018-06-02):
今天客户拿来一台惠普显示器维修,现象是连接电源无任何反应。一般显示器大多都能很快搞定,没当成回事。直接拆机,加电测电源部分输出,5Ⅴ输出端0.4∨左右,十几伏输出端1.6V左右,两路输出都明显偏低。会不会后级负载有短路把电压拉低了,短电打输出短对地阻值,无明显短路,排除负载问题。测电源大滤波电容两端电压300Ⅴ左右,正常。难道是电源芯片TOP254EN不良引起的,迅速更换之,涛声依旧,故障无任何变化。要么是尖峰收电路有问题?测吸收回路二极管和电容无损坏,继续继查芯片自身供电电路50Ⅴ47uf电容及整流二极管,无明显损坏,芯片换过,其外围元件无异常,肯定是反馈电路出问题了,信心满满地把反馈电路光耦及TL431换掉,加电测电压,又一次涛声依旧。维修陷入僵局,情绪开始有些急燥。停手,把板放在一边,喝点茶水,平静一下心情。心想,到底怎么回事,开关变压器坏了,不会,这种机率微乎其微,几年不会遇到一次。难道是最不易单独换坏的电阻变值了,又拿其板子观察起来,眼前突然一亮,电源芯片旁边有两个2.2兆欧的色环电阻,不会是这两个家伙变值了吧,维修中常时不时地会遇到阻值比较大的电阻变值,上几百K,几兆的那些,兴奋地把它们从电路中拆掉,万用表测量,终于找到原凶!其中一个用200兆档测量直接无穷大,激动地找到料板,拆了一个一装上,稳定的5v和十几伏终于出来,装机一切正常。电源输出不正常没有绝对无输的好修,更何况问题出在不易出问题的电阻上面,所以才如艰难!

网友:
感謝您分享您的實用信息。
HP LE1902顯示器不能開機修復

网友:
正在维修惠普W1907,也是电源板的问题,都是老古董

网友:
大阻值电阻变成开路,这毛病还真的难找。

网友:
电路中的大阻值 的电阻易出现这种阻什变大的情况。

网友:
这个是启动电阻吗,启动电阻比较容易损坏

网友:
启动电阻损坏了吗是,液晶显示器还是挺好修

网友:
我有一台一样的    换了就好了

网友:
这款主板的通病,用用一会儿出问题也是电阻问题

网友:
哎,电源板搞一会搞不好我就直接代换了,懒得修了都现在。

网友(2018-07-25):
thanks for sharing this information...

网友:
我去。。。这毛病还是相当少啊。。。。

网友:
这个电阻是启动电阻吗》》》还是反馈电阻

网友A:
谢谢大师分享!我这台还有救不?

网友:
这明显是屏坏了!

网友:
有2片一样的屏,马上试试

网友:
很少见这个样的问题

网友:
电视维修遇到过

网友(2018-10-19):
今天又遇到了一台这样的机器,就是电阻不好找啊。扒了一堆旧板子才找到。

网友:
这款就是这个问题,是通病遇到好多台了

网友:
修过很多这样的现象了。就是电源集成没有开启电压进来。

网友:
你那明显是屏坏了吧。。。。。。

网友:
这种情况屏玻璃没破的话,只有换和玻璃连接的排线才能解决,不过要用专业修屏的设备。

网友:
又积累了经验了,下次遇到这种问题就不会走弯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大师分享!我这台还有救不?
屏坏了,只有专业修屏的可能有救,不过没多大价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