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日立V-1560示波器在X-Y模式下调整X轴灵敏度的方法

楼主(2018-06-02):
我的日立V-1560
示波器
在X-Y模式下X轴的拉开幅度好像是固定不可调的,请问各位大侠,有没知道能否调的,怎么调?谢谢!
示波器

网友A:
X轴的按键 坏了吧
人生如梦11
V-1560看不到有关X轴的按键啊。请指教。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X轴的按键 坏了吧
V-1560看不到有关X轴的按键啊。请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