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 待机芯片发烫 但可以正常开机

楼主(2018-06-02):
联想B460 进点水 本来不触发
芯片EN0 13 角 二个电阻R376 R377发霉 更换后还是不触发 最后更新待机芯片,可以触发也能正常开机 就是待机芯片发烫的很

13角 EN0 原电压应是5.4V  更新电阻后 现有6.9V 电阻难找就随便找了二个想近的换上
大家帮忙看看是不是13角电压过高导至芯片发烫 还是另有其它原因!

网友:
更换的上拉电阻是不是原欧姆的电阻,下拉电阻是否也已经被腐蚀

网友:
不排除这种可能,重新换一个比例一样的看看,不行的话可能后继有微短。

网友A:
通病来着,应该不是进水,是那c壳海绵引起,一般我用100k,好像没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通病来着,应该不是进水,是那c壳海绵引起,一般我用100k,好像没什么问题。

按你说的 仔细看下C壳还真是哪回事 但其它还是有问题 主板换了100K 现在电压5.3V算是正常了 芯还是发烫 后级也没发现什么短路 机器也能正常使用 就是怕返修

网友:
en0脚可以悬空使用,悬空自动开启线性电压

网友B:
有示波器的查看是不是自举不足、还有TON频率脚有问题都会导致芯片发烫,排除芯片本身问题

网友:
查8脚3V 是不是后级微短路 可能EC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示波器的查看是不是自举不足、还有TON频率脚有问题都会导致芯片发烫,排除芯片本身问题

芯片换了二块了还是一样的可以排除 ,发现一个重点9角 C490 温度特别高 还有16角C655也烫手 这二个电容换了也是一样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