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555L 暗屏

楼主(2018-06-02):
今天 接到一个客户送来的A555L笔记本电脑 说是插了一下VGA外接显示器 电脑就暗屏了
现在问题是外切也不现实 内屏也是暗屏 各位大神给个思路 太晚了机器还没拆

网友A:
笔记本都没拆怎么给思路,你要测量排线接口是否电压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笔记本都没拆怎么给思路,你要测量排线接口是否电压正常

现在太晚了 要休息的 明天去拆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笔记本都没拆怎么给思路,你要测量排线接口是否电压正常

网友:
基本显卡坏了。。。。要换显卡。。VGA有断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