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各位大神帮帮忙果6P不开机

楼主(2018-06-02):
摔过后自动重启!进不了系统!!! 一闪后又自动重启!!求各位大神解答!!谢谢!!!!!

网友:
白苹果重启,查看硬盘、基带、逻辑码片

网友:
摔过的机器,估计是哪里断线了吧

网友:
给客户说不能保数据,然后刷机看报错,在维修

网友:
补点飞线躲不了。。我的苹果摔过不少次,高度也不低,至今无事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