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手机维修]
植锡问题

楼主(2018-06-02):
植锡植不好几次芯片能吹坏!

网友:
这个不好说 植锡的次数最好越少越好啊 你用纸把锡浆弄得少干点 也不要摸太多 多练练就好了

网友:
故障点都相对固定,在维修时用电流法可轻松找出故障,

网友:
你这个问题大家没发回复你,几次需要建立在合适的温度和时间等基础上的,芯片如何处理的合适一般没啥问题,如果温度过高蛮干一次都能搞坏。

网友:
这个得看你的风枪温度,温度偏低一般没事。你要你不疯对着芯片一直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