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6 6P刷机报错9

楼主(2018-06-02):
通病科普:iPhone6/6Plus刷机报错9多数情况是cpu这个角虚焊导致,也是该机型的通病,这个故障多数是靠打磨飞线解决,因为拆下重植有一定的风险,而打磨,只要手工过关,一般不会出现问题,处理好后绿油固化一下。

网友:
这个,没有100%的把握,CPU 不是直接就废了??

网友:
好牛逼的手工啊!看楼主的飞线、搞得真的很细致、还板正、好看、、、我上次遇到一个直接干废了!

网友:
风险也不低 把 搞不好值直接报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