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6进水不开机

楼主(2018-06-02):
iPhone6,故障描述是不开机,拿到手机后加电测试,直接短路,拆下主板进行检查,把屏蔽罩打开一看,很多腐蚀的地方,肯定进水了,先把腐蚀的地方全部清理干净,该拆掉的全拆掉,然后加电测试,还是短路,直接用松香烧机,发现c1263发热,拆掉,再次开机测试,已经正常,问题解决。

网友:
是PP_VCC_MAIN公共点短路吗,另外楼主使用什么点位图软件啊

网友:
楼主严重进水机用什么方法清洗的?超声波还是棉球?

网友:
赞下楼主,问下如是超声波的话要清洗多长时间?

网友:
有个问题比较纠结,听别人说超声波清洗对晶振有影响,不敢用这个玩意洗。

网友:
有个问题比较纠结,听别人说超声波清洗对晶振有影响,不敢用这个玩意洗

网友:
HH 捡到钱了!一个电容最少150-200 块啊!

网友:
还行 不开机的好办  就怕开机的 怕搞不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