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81m-d r2.0不触发秒杀

楼主(2018-06-03):
华硕h81很多都是io到绿线断线...到手就测量io63脚 5V正常.排除断线
开机针3.3正常
CLRTC跳线针.1.4V..明显不对了..
+3V_BAT_RTC不正常.能触发才怪.
幸好有点位.查到+3V_BAT经过r18转为+3V_BAT_RTC
测量电阻两头电压.+3V_BAT 3.3正常...直接镊子短接..触发亮机.随便搞个电阻上去呗换好电阻后.测量电压.发现还是没到3.3v..但是能触发亮机..看来关键点不是这个电阻..
点位图.发现sC1电容有重大嫌疑..扣掉该电容..电压正常了.3.3v.这下放心了

PS..图片咋是翻转的...懒得整了..各位同行多多少少有点颈椎.腰椎问题吧..就当给你们治疗职业病了

网友:
经验丰富,修起来就是效率高啊

网友:
电容漏电啊。。。。。。。。。。。。。。。

网友:
有时候惊人的观察力都来源于丰富的经验

网友A:
华硕h81m-d r2.0有图纸吗?方便发下,SC1电容是哪个呀,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华硕h81m-d r2.0有图纸吗?方便发下,SC1电容是哪个呀,谢谢!

有点位啊..电容位置如图所示

网友:
电容漏电吗!这种有时会忽略了…呵

网友:
这个是电容漏电引起的主板不能触发

网友:
原来是RTC电路故障,电容漏电的还真是不少。

网友:
经验丰富,修起来就是效率高啊 ,学习了

网友:
好技术 经验丰富

网友:
现在的主板电容漏电真难搞了,没有图纸估计也要捣鼓好久

网友:
利害了,学习一下

网友:
rtc电路漏电会导致INTEL主板不触发,AMD主板不跑码或跑乱码05等

网友:
经验丰富,修起来就是效率高

网友:
今天也修到一块这个主板不触发,故障是绿线断线,断线位置在CPU风扇接口旁边:liuhan:

网友:
修这个 靠经验修的多了 速递就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