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
aoc 203vw热机白屏现象..疑是通病.

楼主(2018-06-03):
刚开始用.正常...5分钟 10分钟后.慢慢白屏....关机半个小时以后.又可以显示正常
论坛上好像有相同故障的帖子..这位仁兄.换个电源板.驱动板.都没解决.怀疑屏板问题.发帖了3片.搞了很久.没搞定.不了了之
其实问题还是在驱动板上.屏供电问题.至于为啥他换了驱动板还是同样故障.(这就是我怀疑为什么是通病)
毕竟驱动板是淘宝买的拆机板.卖家应该不会帮你长时间测试..因为该故障是慢慢出现的.

以下简单说下我的维修记录.
正常情况下.屏供电5V正常.出现故障后.屏供电0.9v-1v左右.
相关原件 Q108未完全导通.G级通过电阻链接Q104D级
Q104D级未被拉低.故Q108未完全导通.引起的
查询Q104G级 发现只有1V左右电压.来源3.3V进过r130 r108
测量r130 一头有3.3 一头1.5 .直连r130.发现r108一头3.3 一头1.5v
直接镊子短接r108.一秒后 Q104冒烟烧毁...
更换Q104.故障排除.
得出结论该为题是Q104原件不良引起  冷机状态下能正常工作...长时间使用发热后.q104出现内部短路.

网友:
感謝您分享您的實用信息。
Aoc 203vw熱機白屏現象疑似通病

网友:
实际维修中,可以直接短接Q108 ,直接送上屏供电就行。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经验,学习了。。。。。。

网友:
慢慢白屏,首先测的就是屏供电是否正常。修过几台三星的,两个P沟道管子,一个管开关机,一个管屏供电开启,有一台是无法开机,当时找不到那P沟道的管子,就直接拆了屏供电的换过去,然后把屏供电飞线短了它,使用正常就行。再后来的只是白屏,发现手头几片笔记本废板上有P沟道MOS,于是用来做替代,也是要飞线,换过后非常稳定。

网友:
慢慢白屏屏坏的多,白屏供电比较多

网友:
这个起什么作用啊,为什么温度高呢

网友:
实际维修中,可以直接短接Q108 ,直接送上屏供电就行

网友:
慢慢白屏,如果电源板供电正常,问题应该就在驱动板上。楼主能迅速找出故障点,功力不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