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78G4 V5.00重新开机不显档b1

楼主(2018-06-03):
这生意一天不如一天,天天都在玩王者,发发帖子沾沾点分吧
正题
拿到机子时第一次能进系统,都正常,但关机再开机时就不能显示了发现按完开关键再按重启键就能显示,看来问题是在重启上拉,拆板
重启键只有2.4,更加确定上拉问题
跑了一会线,重启键只跑到Q107的2脚,也不知这是什么管子
1和3脚都有3.3,这管子应该只是开关管,直接去了还是一样

重启键这就断了下思路
插卡看跑数,发现第两次开机时卡b1,但会闪一下D0又回b1。
应该是档内存,就测了一下条件,也没发现问题
摸下网卡有点温度,也拆,一样

难道南桥?重启
看着那b1闪一下D0又跳回b1,测内存供电在闪D0一瞬有点跳动
将总线供电芯片和内存的换一下

还是会有点跳动
又去测条件,120脚没跳动,119脚就有跳动会瞬间2.98
这时钟?

找了一个换,发现没跳动了
上板,第二三四次都没有档b1了,一泄00

重启键那Q107我搞不见了直接用电阻两连了

网友:
生意现在都不好做了,你租的房子还是 自己的房子,这主板修1下多少钱

网友:
这生意一天不如一天,天天都在玩王者,发发帖子沾沾点分吧

网友:
这要换成我,时钟芯片也没现货啊,楼主料够足

网友:
很少有顾客来修主板了,基本都是自己的主板维修后出售

网友:
楼主真敬业啊,现在我都不修这台机主板了,直接就是换,换下来了在修修

网友:
直接换板,不换怎么收费啊。。。。。

网友:
楼主观察力强,细致入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