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A Z97-A

楼主(2018-06-03):
机器反复重启。跑马到要亮机的时候就重启了。偶尔会亮。BIOS 刷过。内存。CPU 换过。应该是主板引起的。电压正常。 不知道怎么搞了。这种机器真难搞

网友:
看看CPU脚座,上次遇到一台不稳定的,跟你差不多的,脚座针歪了

网友A:
看看CPU脚座,上次遇到一台不稳定的,跟你差不多的,脚座针歪了,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CPU脚座,上次遇到一台不稳定的,跟你差不多的,脚座针歪了,可以参考一下。

还给客户了。没收他钱。感觉不稳定。不敢收

网友:
好像看到过有贴子说USB过流会引起重启,下次遇到的话可以查查看

网友:
这种不稳定的问题最难搞。

网友:
这种问题从简单招手,仔细观察,就像二楼说的,u座,各种曹有无异物,锈迹,灰尘等。

网友B:
bios有没有给一个 邮箱933002304@qq,com

网友:
引用 网友B:
bios有没有给一个 邮箱933002304@qq,com

主板已经给客户了。可以已经拿走了没有单独备份BIOS

网友(2018-08-16):
Z97的bios没刷对 没QE配置也会不稳 我修过的就这么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