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外星人ALIENWARE 15-R2 LA-C912P REV2.0 重启不亮故障

楼主(2018-06-03):
外星人ALIENWARE 15-R2 LA-C912P REV2.0   故障为掉电重启  屏幕不显示   BIOS问题  刷16M就可以    论坛上备份的不用下载了  点不亮的 亲测

网友:
这一下弄好了,利润很可观啊

网友:
16mb的暂时我的编程器还不支持啊 哈哈 看来又要升级编程器啦

网友(2018-07-17):
好的,我试下,好了给大家说一声。谢谢

网友:
我在网上下载了N多个BIOS。刷了CPU都不过

网友:
我下一个试试看。我的是开机不显示

网友A(2019-03-04):
经测试这个BIOS是好的,完美解决7声报警,建议大家不要刷备份的,没用

网友B(2019-05-14):
引用 网友A:
经测试这个BIOS是好的,完美解决7声报警,建议大家不要刷备份的,没用

您好,我的也是七声报警 在淘宝上 买的原厂又修改的BIOS在论坛也下了两个 刷上都是七声报警没CPU电压 0.5A左右电流 但我的是LA-C912P REV 1.0的,不知道兄台刷好的这个是否也是1.0 楼主发的可是2.0, 我还没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您好,我的也是七声报警 在淘宝上 买的原厂又修改的BIOS在论坛也下了两个 刷上都是七声报警没CPU电压 0.5 ...

我的是2.0版本的,论坛上有很多,要对好版本号

网友:
我的原故障就是七声报警 这个也刷了还是一样 不装16M也是七声 ,估计不是BIOS原因了,谢了

网友:
一般掉电的都是先拔所有外设试试    再把内存条   再刷个BIOS       不行就是主板供电或者大芯片问题

网友(2019-06-27):
我的也是一样的板号,故障是开机掉电重启,报警七声声,刷了楼主下的还是一样没显示,报警七声

网友(2022-06-21):
6666666666666zg下载个这个可以不蓝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