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系一体机 A1850待机电压是多少?

楼主(2018-06-03):
联系一体机 A1850待机电压是多少?
我这台待机0.1几
之前是南桥坏了
现在换了南桥会掉电
不定时掉电
南桥有点烫

网友A:
0.1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0.1不正常。。。。。。。。。。。。。

能确定吗?现在是待机情况下内存供电就出来了
也不知道正常吗?
这机器没有图纸
跑线是ec发出的开启信号

网友B:
待机0.1A肯定是待机不正常啊!找相近的图纸参考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待机0.1A肯定是待机不正常啊!找相近的图纸参考修吧!

正常是多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