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二修华为P9不显示

楼主(2018-06-03):
事情是这样的,朋友一台P9不显示,说给我修一下,故障描述如下图:
收到机器后拆下主板。

发现主板AB面都有焊油,询问维修过那里,就就修过灯控。

清洗干净焊油后,在显微镜下观察发现多处焊过,清洗干净,把焊接过的地方处理好。
背光芯片主供电转换芯片被拆掉,用线直连的,处理好焊盘后,用了一个0欧电阻把A1与A2脚连接起来。

背光芯片主供电转换芯片线图路如下:

显示屏座边上一电容焊盘弄掉,还飞了一条线在电容上,测量电容焊盘掉的那脚是接地,去掉飞线,重新焊好电容。

测量显示座阻值发现,显示座40脚阻值为无穷大,观察发现40脚相连元件LB1703掉件。

直接用线连接,掉件实物图如下:

处理完可见故障后开机测试发现暗屏,观察发现显示电源有焊过,拆下显示电源重植后开机测试故障不变,还是暗屏。显示电源实物如下图:

安卓大部分机型的时序是:
当CPU初始化显示屏后输出开启信号给显示屏供电芯片(ENP:正电压开启、ENN:负电压开启)
显示供电芯片得到开启信号后,输出VSP供电与VSN供电给显示屏。
CPU输出背光供电开启信号给背光供电芯片。
背光供电芯片在自身供电满足的情况下,输出15~22V供电给显示屏背光灯。
既然机器能正常显示,说明CPU已经检测到显示屏并初始化完成,那么接下来测量显示电源输出的VSP供电与VSN供电(相当于苹果手机里的正负5.7V电压),VSP供电与VSN供电有测试点,测试点在屏连接座右下方,测量有正负5V左右的电压。
VSP供电与VSN供电正常,那么故障就可以锁定在背光供电芯片还有CPU上了。拆下背光供电IC后发现芯片下面锡珠大小相差太大,怀疑是芯片有焊连锡。背光供电IC实物图如下:

处理干净焊盘后重新植珠,焊回背光供电芯片后开机背光正常。

网友A:
万军老师我在实地领教过:
1.烙铁手法犀利,风枪走位风骚,个人意识超前;
2.他在维修界存在,只有一个目的:向世人证明,维修是一门艺术。
结语:
阅读此贴后,手机维修不仅要扎实的理论,过硬的手法也是相当的重要
致热爱并在维修界努力的朋友~

网友B:
万老师()  威武  霸气(  ),学习了…谢谢分享

网友:
你好 我有一个金立S10检测不到电池可以修吗 单查数据线开机一切正常

网友:
万老师亲自上阵,厉害威武霸气。。。。。

网友:
老万,果然厉害,低调不张扬,但修起机来方圆百里寸草不生,哈哈

网友C:
饼哥字数不到30字节,居然评论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C:
饼哥字数不到30字节,居然评论成功?!

我?特权阶级

网友:
这是老师啊,  果然很厉害!!!  维修精炼  过程详细!!!!!

网友:
烙铁手法犀利,风枪走位风骚,个人意识超前;

网友:
手机维修不仅要扎实的理论,过硬的手法也是相当的重要

网友:
这台初始是不是从座子飞线过去就行?其他主要是前面修的人搞破坏的

网友:
好好修电脑,看能不能撑10年

网友:
学习了 这个思路可以有  不错  谢谢 分享

网友:
学习了,但焊不了ic,没学会换IC。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万军老师我在实地领教过:
1.烙铁手法犀利,风枪走位风骚,个人意识超前;
2.他在维修界存在,只有一个目 ...

万老师是迅维学校的吗,不知道现在学手机维修要多少钱、

网友:
感谢 楼主的无私奉献!新人不断学习中!!!

网友:
理论扎实,思路明确很是受用 感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C:
饼哥字数不到30字节,居然评论成功?!

这大概就是Administrator和Guest的区别了吧  hhhh

网友(2018-07-04):
像楼主能静下心修理台式机的工程师真不多了

网友:
国产手机维修案例和经验分享都很少,多谢楼主分享。

网友:
老师就是老师   实力派看起来都觉得很厉害 不知道老师收徒不  想跟老师学习下

网友:
厉害 厉害,国产机很多没图纸啊,其实有点维修笔记本的经验转行还是很容易的,手机考验的手工多点

网友:
看样维修上还是以个思路问题,思路对了微调就迎忍而解了。学习了

网友:
有点位图没 要好修点

网友(2018-08-08):
感谢分享 继续学习中

网友:
维修界的大神果然与众不同。。。。

网友:
正在学习修手机,远程的,不知道多久能开始自己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万老师()  威武  霸气(  ),学习了…谢谢分享

好好修电脑,看能不能撑10年

网友:
技术牛比,讲解的浅显易懂,受教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万军老师我在实地领教过:
1.烙铁手法犀利,风枪走位风骚,个人意识超前;
2.他在维修界存在,只有一个目 ...

马屁拍的,可以来迅维做代言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马屁拍的,可以来迅维做代言人了,,,,,,,,,,,,,,,,,,

哈哈,我从实地出来,跟老万亦师亦友; 朋友情商高点可以不

网友:
有图纸好修多了。再加上扎实的理论一流的手工,自然是水到渠成

网友:
这也能修好,太牛了。。。。。。。。。。。。。。。。

网友E(2018-09-15):
万老师,你这主板用什么拍的好清晰啊。
凤城
手机啊 一加3T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万老师,你这主板用什么拍的好清晰啊。
手机啊 一加3T

网友:
又学习到了 。。。。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