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4ISK 板号NM-A711Rev:1.0电池不能开机

楼主(2018-06-03):
联想14ISK  板号NM-A711Rev:1.0
     现在来说说故障现象:
                                      客户拿过来说,不插充电器不开机··我试了一下果然!那么就留下来!
                 拆下来裸板··用电源不开机·发现不过隔离··什么鬼!在论坛了查了下··发现大家都说要电池和电源一起来才可以!果然··可以开!单用电池开不了!
  两个同时插上开机··马上把电源去掉··什么都正常··再插回去·也能显示在充电···!可是我发现个问题··单用电池的时候··桌面显示电池柱中是空的·没有点量显示··在电池信息里看电池显示100·用了2个小时还是100!那么我插上电源··显示电源已接通··正在充电··也没有充电的浮动·百分之多少或者多久冲满··反正一直是充电中!
电流表··有充电的电流!
                     想了下··是不是电源管理坏了!发了4个BQ24780S   换来试试··看有什么反应··!
     到了··直接拿一个换···奇迹··换了一个用电池就可以开机了···装好··!又发现个新问题··关机后电池指示灯一直亮··而且没有充电的电流!而且和原来一样·没有电池使用和冲电的百分比··!想了想·是不是芯片有问题 !所以又换了2个···发现我回到原点了··用电池不能开机了···这回我又把能用电池开机的芯片换上去··结果还是原地踏步··!问题是为什么我第一回换上去可以开机呢???没有明白····!
                     还有个特殊情况··我这里有3个电流表····我自己用的电流表··接这个板子不开机··另外两个电源中有一个···可以单接电流表开机··这是什么鬼!

            各位大神有没有遇到过····给点意见···没有图纸··还不好整···本人对隔离保护这块··不是太了解!

补充内容 (2018-6-23 16:57):
朋友们·   这个机器··在我换了好几个充电芯片后··换了EC后··还是不行···!抱着死马医的心态··发了个电池···妈的!好了···就是电池坏了!什么鬼道理!

网友A:
你可以试试吧电压调高或者调低1-2V再试试,我上次遇到个机19V不开机,20V可以开机,呵呵,你说神不神

网友B:
联想14ISK  专业联想主板交换 WX li8866cc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联想14ISK  专业联想主板交换 WX li8866cc

朋友··这广告··是不是··太明显了···!多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朋友··这广告··是不是··太明显了···!多少钱··

朋友 199元 少走弯路  保修3个月 合作共赢

网友D:
1.你说了,单电池开机用了2小时还是满电2.充电很久还是显示一直在充电。感觉你这个问题出在了电池的检测上

网友:
引用 网友D:
1.你说了,单电池开机用了2小时还是满电2.充电很久还是显示一直在充电。感觉你这个问题出在了电池的检测上

其实我也想· ··但是没有图···而且对这块电路不熟悉···不过谢谢指导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试试吧电压调高或者调低1-2V再试试,我上次遇到个机19V不开机,20V可以开机,呵呵,你说神不神

这个电源能单独用能不能开···不在意···主要是电池要能开机··能正常充放电

网友E:
我今天也遇到一台一点电池一点电也没了短接了保护隔离  可以开机 不知道给电池充电能不能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今天也遇到一台一点电池一点电也没了短接了保护隔离  可以开机 不知道给电池充电能不能开机

你那个做法··估计是不能充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