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200RW01 V0屏幕逻辑板 显示器横纹 花屏 白屏 维修

楼主(2018-06-03):
各位老师好,本人新新手,电路知识掌握的很少。现在遇到一块屏,故障是横纹花屏。看了几个帖子,查了一下,把相关内容发上来,求各位老师指点,看是什么原因。非常感谢。
屏幕型号是:M200RW01 V0
故障:开机正常点亮,显示也正常,但过一会,屏幕上方开始往下有横纹来回抖动,横纹会越来越多,有时会全屏变白,但侧角度看,还是能看出正常的图像。有时候过一会,又会自动恢复正常。或者关机再开也会正常,但再过一会,又开始横纹花屏,屏幕卡死不动。

因为之前遇到一些这样的屏,所以,感觉屏幕逻辑板问题的可能性比较大,直接拆开一看,发现屏幕逻辑板上有维修过的痕迹,貌似是C26 C27换过俩电容。见下图:

看过别的帖子说5V1 、V33、VGH1等位置的电压,我也测了一下,具体如下:
5V1=4.9V、V33=3.1V、VGH1=23.7V、VGL1=-6.2V、VGHC1=21.5V、VCOM=5.6V、AVDD=12.5V
这些位置的电压,我也不知道是否正常,还请各位老师看一下。

另外,我对照别人帖子发的一张图片,如下:

C10、C11、C12三个位置都是贴片电容,实际逻辑板上的这个三个位置也是对应的三个贴片电容。如下图

C10位置,与电路图上标注的一样,断电测得0.1uf,开机测C10两端电压为12.09V
C11和C12的电压相同为23.7V,电容容量也一样,断电测得为1.42uf
这里我感觉不正常是不是?如果不正常的话,再往下应该查什么?

请教各位老师,再往下我应该怎么弄?还需要测什么,老师可以回帖,我会测得再发上来。非常感谢

网友:
自己顶一下,这么快就沉了,有哪位老师指教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