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X1通病首发

楼主(2018-06-03):
品牌:联想
机型:X1板号:13268-1
       这款机型近段时间修到了好几片了,此机的结构类型是五代I5的板载的CPU,内存也是板载4G,
故障现象都是一样,故障现象表现为整机触发后电流上到0.3左右,祼板上电到0.28电流有很小的波动,
备注:此机正常亮机的裸板电流在0.5左右。
         因此机没找到图纸,用示波器在板载内存旁边的电阻上无意间测到了一次类式内存排阻的波形,
此波形测十次只会出来一次,跟椐经验判断应该是此机有跑码动作,但是不过内存,首先刷了一下BIOS,
还是一个吊样,因此板又长又薄很容易变形,况且板的两面都有板载内存很容易引起内存颗粒空焊,
因为没法判断是其中那一颗内存颗粒空焊,所以决定把内存颗粒全拆下来重植一遍。
以下为拆装内存颗粒图片敬请各位大侠点评!

以上都是拆装内存颗粒过程,大家都知到这种黑胶太硬了,所以除黑胶的时间会长一点!

再上一张亮机图,到此完美结束!修了几片都是植显存就搞定,所以可以定为此机的通病了!

 会员71492元2023-5-24 11:25
 会员10181222元2023-4-15 18:02
 会员12521022元2023-4-2 18:12
 会员5593252元2023-3-13 18:24
 会员9129082元2023-2-19 20:03

网友(点评):
原来是浏览器的问题,解决了。

网友A:
不错  知道用高温胶和锡箔纸,一看就是老师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  知道用高温胶和锡箔纸,一看就是老师机

呵呵,为了确保万无一失还是做保险一点好!

网友B:
X1好多个版本吧,不是有的是U爱虚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X1好多个版本吧,不是有的是U爱虚吗?

修到两个版本的都是内存颗粒空焊引起的。

网友(点评):
大神厉害 我这里都几个星期没有修到联想的机器了

网友:
拆黑胶真不容易,这板子我修了一台修不出来,拆了掉点不少没办法只好还给客户。

网友C:
会不会是拆装内存颗粒的时候,高温加焊到了CPU呢?你先加焊过CPU吗?X1一般人看到都是头疼的,CPU虚焊通病

网友:
老司机修机器就是不一样啊!植株也是植的很漂亮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会不会是拆装内存颗粒的时候,高温加焊到了CPU呢?你先加焊过CPU吗?X1一般人看到都是头疼的,CPU虚焊通病

因该不会的,CPU已经包得很好了!

网友E:
敢问楼主是用什么工具取的板载内存,而且一个点都没有掉。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敢问楼主是用什么工具取的板载内存,而且一个点都没有掉。

直接用热风枪吹下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直接用热风枪吹下来的。。。。。。

楼主还是有耐心,有次我直接都没有搞,闲太麻烦。

网友:
黑胶加焊容易爆珠,但还是会容易虚焊,这设计我无力吐槽!

网友F:
楼主传受点拆黑胶的经验啊,我拆了一次,吹爆了都没有搞下来。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楼主传受点拆黑胶的经验啊,我拆了一次,吹爆了都没有搞下来。

锡珠吹化了用刀片翘起来就可以了很简单的。

网友:
手工的重要性啊 楼主技术不错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因该不会的,CPU已经包得很好了!

难说的,这个验证的最好办法就是先加焊CPU,无效后再搞内存,我上次遇到个CPU虚焊的单U,离BIOS差不多2个内存颗粒的距离,刷刷BIOS就能亮机一次,刷了2次后烦了,直接吹一下CPU,然后就亮了,温度不一定要很高的,所以我看到你这个心里总觉得可能CPU受热了

网友:
上次修过一部3点几A的,是加焊CPU好了,不过碰到过ASUS的是内存不行,长知识知道怎样拆内存了。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难说的,这个验证的最好办法就是先加焊CPU,无效后再搞内存,我上次遇到个CPU虚焊的单U,离BIOS差不多2个 ...

修了几台了几个月了都没反修,如果是CPU空焊了拆下来重植一下也无妨。

网友:
必须加粉 这个机器还没修过 谢谢啦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修了几台了几个月了都没反修,如果是CPU空焊了拆下来重植一下也无妨。

哦,那应该是内存的问题了,我要是觉得内存问题,直接就料板拆颗粒替换,CPU虚焊你重植没用的,效果跟加焊没啥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D:
锡珠吹化了用刀片翘起来就可以了很简单的。

下次试下

网友:
感谢楼主的热心分享、把评论、点赞、评分、留给愿意分享的人、双击评论、666、、、

网友:
找了半天都没找到加分选项? 昨天才发的帖子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哦,那应该是内存的问题了,我要是觉得内存问题,直接就料板拆颗粒替换,CPU虚焊你重植没用的,效果跟加 ...

这个月修了几台华硕的板子是板载CPU,用手压着CPU可以亮机,加焊了没用,把CPU拆下来
发现CPU下面掉了几个点,飞好线装上CPU才好的。

网友:
原来是浏览器的问题,没有关闭广告拦截功能。

网友G:
哥们你多试试,可能还会出现蓝屏啥的我遇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G:
哥们你多试试,可能还会出现蓝屏啥的我遇到过

呵呵,有两台别人都用了几个月了,因该不会的。

网友:
很好的经验分享,加分了  但是楼主最后一句“修了几片都是植??显存?? 就搞定,所以可以定为此机的通病了!”是打错字了吧

网友:
此机cpu虚汗是通病啊,但是没有彻底解决的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月修了几台华硕的板子是板载CPU,用手压着CPU可以亮机,加焊了没用,把CPU拆下来
发现CPU下面掉了几 ...

你吊,估计是摔过或者进液的吧,正常BGA取CPU是不会掉点的,你这种情况的我都还没遇到过,不过我要是判断主板是摔坏的,我就没兴趣搞了,摔坏的很恶心的

网友:
这板很薄,又有胶,确实不好弄.温度高了易变形,低了又怕掉点.必须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因该不会的,CPU已经包得很好了!

X1 4代的是板层问题,5代和3代。没有这个问题,3代很好
!THINKPAD 也算是毁在联想手里了

网友:
之前碰到一个同行的X1   CPU虚了  放生了

网友:
                          这个内存颗粒不好取啊。

网友H:
服你的 我宁愿做U都不愿意值内存 又多  又没有钢网 去黑胶 手动植株  太麻烦了 楼主这机器这故障一般修什么价格

网友D:
引用 网友H:
服你的 我宁愿做U都不愿意值内存 又多  又没有钢网 去黑胶 手动植株  太麻烦了 楼主这机器这故障一般修什么 ...

修了几台都是植内存颗粒好的,况且都几个月了也没反修,这台机器报的换板收了1500大洋。

网友:
引用 网友D:
修了几台都是植内存颗粒好的,况且都几个月了也没反修,这台机器报的换板收了1500大洋。

我擦  那值了   这么高的价格 CPU跟内存全部重植都没问题了

网友I:
楼主植内存颗粒焊台上下温度调的是多少啊?谢谢

网友:
厉害吖。内存不好换啊....................

网友:
引用 网友I:
楼主植内存颗粒焊台上下温度调的是多少啊?谢谢

风枪温度调到380就可以了。。。。

网友:
感謝您分享您的實用信息。
聯想X1 13268-1常見病第一

网友:
在这里补充说明一下好多维友说可能是CPU空焊引起的,其实不然,在植内存颗粒之前用风枪加热CPU还是不管用!

网友:
这个电脑修好好多台了。都没有修好。还亏呀

网友:
这个我也遇到过,干内存颗粒,花了大量时间最后没好,还是换板了

网友J:
                    技术不错    黑胶还真不好搞

网友J:
有通病就是好       修机方便  不错这还是需要点技术

网友:
黑胶难弄了  上次修到一个没搞定 板载CPU问题

网友:
这才是技术活,楼主功力不错……

网友K:
修了几片都是植显存就搞定,不是,看图片应该是内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K:
修了几片都是植显存就搞定,不是,看图片应该是内存吧

这款机型是没有显存的,是内存颗粒..................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修机器就是不一样啊!植株也是植的很漂亮啊!

网友:
这个机器修了几台暂时还没遇上内存虚汗的。
可能时间长了能遇到

网友:
这机器故障有两种电流,一种就是像楼主说的,裸板上电可以上到0.31左右,然后掉到0.28左右,内存问题,,还有一种电流可以上到0.4左右,然后掉到0.36左右,是CPU问题

网友:
现在板载CPU多了    华硕还是板载内存  主板好贵的

网友:
楼主还是很厉害,这黑胶不好弄,还容易掉点

网友:
8个内存颗粒都有重置 有点麻烦  都是我觉得是cpu问题多点

网友:
这种黑胶非常麻烦  试过好多次都失败了

网友L:
楼主传受点拆黑胶的经验啊,我拆了一次,吹爆了都没有搞下

网友:
像我这样 懒人 知道那颗就好了

网友M:
怎么我感觉会有返修的可能啊  这个机子到我这里来  我一般是不休的   坑货

网友:
引用 网友M:
怎么我感觉会有返修的可能啊  这个机子到我这里来  我一般是不休的   坑货

有钱赚还不修啊,直接报换板的价格,修好了就是纯利润啊

网友:
引用 网友L:
楼主传受点拆黑胶的经验啊,我拆了一次,吹爆了都没有搞下

看到锡珠化了,直接用刀片翘起来就可以了,很简单的

网友:
U 也爱 虚焊                 下次碰到先搞内存

网友:
楼主你太牛B了。这个主板温度控制得非常好。因为温度低了。取了会掉点。温度高了。会烧坏主板和显存。给你一个赞。

网友:
现在见到黑胶都怕了,不愿意搞了,楼主还是很细心的

网友:
还要花钱买太坑了;额

网友:
看不完  帖子  但是我知道的  就是  CPU有通病   不是报废就是虚焊

网友:
诊断思路,经验积累,手工技术都很强,默默的学习一下

网友:
这种鬼机器,问题真是多,看见它就心烦呀

网友:
这个通病貌似遇到过,后来退机啦,打黑胶的,看着头大

网友:
这个早就知道了,不过还是谢谢楼主的好意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评论、点赞、评分、留给愿意分享的人,焊台烤一下cpu,用上半个月就不行
是哪里问题,

网友:
是X1 CARBON吧                     遇到过刷的程序

网友:
还没遇到过  先收藏

网友:
习惯性收藏一下,说不定就能派上用场

网友:
我 也遇到一个  和你的问题一样  但是我也没有搞了  感觉太麻烦了  直接报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