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hinkpad S5 闪屏艰难维修。论坛首例

楼主(2018-06-03):
大家好,都说发首列子可以申精。。。这个机器绝对奇葩。。。
前几天我店里售后接到一台联想Thinkpad S5 的机器,(我是在深圳某地区做联想售后的,官网可查。接了很多联想的笔记本维修)
今天这一台联想Thinkpad S5 的机器,确实是搞了我很久。
接到机器,客户说。显示屏正常显示,就是开合盖子的时候,或者摇晃机器的时候。屏幕会跳动会闪屏。让他无法使用。。。频率很高。
听到这个,第一时间根据经验想到的是。不用说了。屏幕坏了。或者屏线。。。
跟客户写好单。自己开机试了一下。确实是这样跳。。照片就不拍了。跳这个无法拍。(简单的就是说开合BC壳的时候,屏幕跳动厉害)
这个机器的屏幕是高清屏。1920X1080的。。。价格比普通的高。。。
隔天屏幕拿回来,满怀信心的装上测试。。。。。想着马上解决了,心里美滋滋。。。
打好螺丝,测试一下。。。。
还是一样,,,,麻蛋。。。。心凉了半截。。。。
不死心。。。。。不是屏幕肯定是屏线了、。。。。
再拿了一根屏线回来。全新的原装的,插都没有被插过的。(我们是售后,要保障东西原装正品)
心里想。。。这特么在不行。我就吃了它。。。。
再次测试。。。。。连续的开合开合。。。还是一样。。。。。。天呐。。。要了我的亲命啊。。。这玩意我吃不下去啊
屏幕我拿下来装其他机器测试。。。没问题啊。。。。
然后,,,,中途各种拆装倒腾。。。把键盘线。拔摄像头线。。。。所有外设全部拔了。。。。
然而,并没有什么卵用。。。它还是使劲闪
想放弃了。。。。。。
论坛上查下。。。看有没有差不多的故障。。。。
一看。。。没有。。。。。。
再下个图纸。。。。量下供电吧。。。。说不准是屏供电问题了。。。。。
然而。。。没有图纸。。。。。。。
随便量下吧。。。。。保险。。19v 都正常。。。。。想到能亮机,供电肯定是正常的。。。。
经过这翻云覆雨的折腾。。。。。想到这是什么问题了。。。。修电脑修了这么多。没见过这么奇葩的。。。
没办法。。。随便瞎看看吧。。。。。
忽然。。。。。。看到这个
这个插座。。。JLIDE..........这是还没拔。。。。。。试试吧。。拔了先。。。死马当活马医了
插电。。。开机。。。。再开合开合试试。。。。。。
我去。。。。。不闪了。。。。。使劲摇晃都不闪了。。。。
春天啊。。。。。不容易啊。。。。。。赶紧看下那个线是链接什么用的。
一看,指示灯的。。。就一个红灯的指示灯。。。。。
换吧。。。。。。。
问题解决就好。。。。。
最后总结一下。。。。。。这个机器拔掉JLIDE 或者换了这个灯连接板。。。问题就解决了
修机器不容易。。你有经验不是完全代表你能解决一个问题。有时候还要靠耐力和运气!!
谢谢大家看完了。。。。相信你以后绝对能碰到。。。

网友A:
你们售后的在联想知识库中查不到这个问题吗?上去应该查得到吧,通病的话

网友:
奇葩?
LID引起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们售后的在联想知识库中查不到这个问题吗?上去应该查得到吧,通病的话

嗯,可以查到。。。我发出来给大家分享一下。

网友B:
没有图纸。。。。。这个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图纸。。。。。这个机器。。。。。。。。。。。。。。

接了一个小小板的,里面有个霍尔元件(接口名称JLID)

网友:
LID开关引起的问题,在其他机器上也遇见过这个问题,只是比较少见。

网友:
也不算奇葩,看标题猜对了结果

网友:
这个故障确实比较少见.你们售后修机不是有维修指南吗?

网友:
以为是主板除了问题了,这个jlide不查就行啊,真搞不懂啊..............................

网友:
支持迅维,感觉迅维都是走在最前端的,一直在创新。支持

网友:
为什么要隔天拿屏幕   屏线有N种 这屏幕可是大部分通用   这种问题当场就排除是不是屏   闪屏是有特征的 不花 没线条 基本就猜到LID  联想的这种毛病不多  惠普的那可是修了无数了  都是闪屏LID

网友(点评):
很赞同,几年前还在修机的时候遇到暗屏,闪屏的机器还是挺多的,我都会先量一下LID输出电压,再决定要不要拿屏来试

网友:
也许是lid接线接触不好把,霍尔换的很少

网友:
闪屏一般我都从简单弄先换屏。最后你找到问题就是好

网友:
一看开头我就猜到了是LID引起的故障,因为如果换个屏幕或者排线就好了的话楼主是不可能发这贴的

网友(点评):
省了我们5毛糖钱 哈哈哈

网友:
我上学少不要骗我,这个JLID1怎么看都是喇叭接口

网友:
强悍,想不通这个跟屏幕有啥关系

网友:
LID不稳定确实会引起闪屏。。。。。。。。。。。。。

网友:
楼主轻描淡写,水平高!post卡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