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泰GTX590

楼主(2018-06-03):
有块索泰GTX590极速版的显卡,安装好后一切正常,重做了电脑系统,打上驱动后出现以下状况,请教大神们:1.这块显卡是否芯片或者哪里坏了?2.修理大概多少钱,是否还值得修?3.我能修理好吗?

网友:
有哪个可以帮我维修的站内联系下我

网友:
官方  驱动  ?

网友:
对的 正是 官方  驱动

网友:
1,是核心虚焊了;2,不值得修;3,你搞不好

网友A:
系统升级一下看看  有些显卡驱动用太老的系统就这样

网友:
虚焊两个大IC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系统升级一下看看  有些显卡驱动用太老的系统就这样

最新驱动都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