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708 MACBOOK PRO 六代cpu 维修 附保护隔离讲解

楼主(2018-06-03):
A1708 这台使用的是type c 接口 的机器,所以刚拿到手的时候感觉有点头大,和以前的保护隔离有很大不同。在网上也没找到相关的维修资料,所以修复后整理了一下个人的一点经验,希望可以给大家一点小小的帮助。先拆出主板

主板板号 820-00840-A
第一步检测无进水腐蚀,拿出万用表测条件,测公共点,无输出。继续查条件,type c 接口输出只有5v,主板条件不满足。测u6990 ,这个芯片是给ec 待机电压的,没出来,不正常。测开启,只有2v ,再测vin ,只有1v,断电打阻值,对地阻值14欧,不正常,拆芯片 以及旁边电容,还是14欧,打开点位图,这个供电还去往u7000 A5脚 ,当下心就凉了半截,这个充电芯片用的是玻璃管的 ,蛮贵的 ,不过旁边还接了个滤波电容,抱着试试的心态先拆了电容,阻值恢复正常。哈哈,然后装好芯片 上电,vin 这端还是只有1v ,这个供电是由PPDCIN_G3H 和PPDCIN_G3H_CHGR 这两个供电经三极管输出供电的,当公共点PPDCIN_G3H_CHGR 未出来时,由PPDCIN_G3H进行供电。断电测三极管因电流过大烧坏,所以我找了个二极管装在侧边 如图

至此 此机修复 附亮机图

接下来就是我测试 整理的关于这款机器的保护隔离流程 如果有错误,请指出,大家一起交流

Type c 接口 J3300 未升压前 先输入5v 通过电感L3400 给芯片u3200供电,再过f3010 到达q3200七脚,由u3200控制导通q3200 使八脚输出 PPDCIN_G3HPPDCIN_G3H 给充电芯片 u7000 isl9239 B5P_IN 供电,另一路经分压电阻 r7015 r7016 分压 作为 适配器检测信号 输入 isl9239 D3AUX_DETPPDCIN_G3H 还通过D6905u6990供电,这个供电还去充电芯片u7000 A5脚,u7000收到这个供电后,由F2 脚输出 PM_EN_P3V3_G3H ,R6991去往U6990 MAX77596 开启 3v线性 ec 待机电压PP3V3_G3Hec得到供电和复位后,配置自身脚位。
PP3V3_G3H 又返回给 u7000 F5脚作为供电?,PP3V3_G3H还去往u7000 G3脚作为开启TBA_HPWR_EN_Lu7000输出vddp vdda 电压,供电正常后,充电芯片 输出charger ok ec 作为SMC_BC_OK. EC通过 SMC_DEBUGPRT_RX_L SMC_DEBUGPRT_TX_L两个数据线和u3200交换数据,检测正常后,type c 接口j3300 输出 20v电压,u7000 得到20v电压 ,以及正常的 适配器检测信号,控制q7030 q7040 产生公共点 13v 电压 ,保护隔离完成。
刚开始接触苹果电脑不足一个月,请各位多多指教

网友A:
好新的机器 楼主修苹果本本厉害呀  高手

网友:
这么新的机子还没遇到过,楼主刚接触没多久就能把这个保护隔离分析的这么详细不容易

网友:
楼主,求附上图纸点位,给你加分啦!

网友:
                   我换过这机器的键盘真的不便宜。

网友:
厉害啊楼主,苹果笔记本修的都这么溜!!!!!!!!!!!

网友:
附上图纸 点位传不上来 抱歉了

X502 J130_MLB_820-00875-A CD3215 SN650839ZAJ.pdf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新的机器 楼主修苹果本本厉害呀  高手

不厉害 我只是一个新手 在摸索前进

网友:
理论知识很强,维修经验也很丰富啊,探索的过程是最重要的,能把一个没接触的问题修好,还写出了上电过程,很厉害,希望楼主越来越强大

网友:
高手修机就是这么溜,理论很强呀!!

网友:
Type c 接口上电这么复杂了
一直很奇怪,Type c 接口明明5V 输出的,咋能输出20V VIN 呢

网友B:
苹果六代的时序都能写出来了 楼主还说刚学 人 不要太谦虚

网友:
不错,你要多少钱。。。。。。。。。。。。。。。

网友C:
TYPE C 接口输出20V主要是CC1CC2配置完成,楼主这个案例主要是9239没有5v输入从而没有3V42电压,TYPE c不出20V,很多原因,没有足够把握轻易不动两个3215,两个TYPE C 芯片还分主从,总之,修20v之前建议先从12V 保险那里先接12V进去,如果工作正常再修前面20V。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求附上图纸点位,给你加分啦

网友:
我提供一份图纸吧820-00875和820-00840基本上是一样的,一般不注意找不到不同。 A1708

网友:
大神,技术牛逼。。。。。。。。。。。。

网友:
引用 网友C:
TYPE C 接口输出20V主要是CC1CC2配置完成,楼主这个案例主要是9239没有5v输入从而没有3V42电压,TYPE c不出 ...

对,这款好像是分主从的,但是昨天修到另一款a1706 有四个type c 接口的 ,这款好像不分主从

网友:
引用 网友B:
苹果六代的时序都能写出来了 楼主还说刚学 人 不要太谦虚

专修苹果的大神回去了,所以我硬着头皮上了

网友:
这个电路接口分析的很到位,老师傅了!

网友D:
还是喜欢修苹果 有图纸有点位的  报价还高 如果每天有两台 月工资轻松过万 现在新一点的普通机器 要图纸没图纸 涉及的信号越来越多 好不容易找个图纸 可能主板上还没丝印 找东西那个费劲那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是喜欢修苹果 有图纸有点位的  报价还高 如果每天有两台 月工资轻松过万 现在新一点的普通机器 要图纸没 ...

是啊,苹果研究透了比普通机器好修,就那么几款

网友:
跟以前的苹果完全不同的设计
LZ太厉害了,这么奇怪的时序都能搞明白,佩服佩服

网友(2018-08-20):
机器很新 几乎没有修过电路  谢谢分享 学习了

网友:
现在新板子隔离都搞得这么麻烦,感觉好像IBM那种设计

网友:
分析的很6了,手里有台进水的电压都有就是不亮,CPU附近也进了。被别人搞过

网友:
真心牛逼!先收藏了以后遇到这样的主板再研究

网友:
以后全是typec 的借口,,,这个以后通用了
                                                                                          ;

网友:
苹果六代的上电时序都能写出来了,楼主还说刚学,太谦虚了

网友:
这是新电力路啊,先顶一下,好贴,慢慢在看。。。

网友(2018-09-25):
我也在修这个,也是这个芯片边上短路不过是另外一路

网友:
TBA_CSP是个啥信号,我输入有20V

网友:
高手就是不一样,我都是放弃苹果了

网友:
这么复杂,我是不打算修苹果了,太伤脑经

网友:
不分主从插那个接口就出那个电压

网友:
此贴不加精,天理不容!
照着楼主的时序查,PM_EN_P3V3_G3H不出,U7000条件满足。
加焊U7000解决不充电故障。

网友(2019-01-07):
那么就久帖子谁又翻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