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红米3 信号跳水 时有时无(秒杀)

楼主(2018-06-04):
今天镇上是赶集日,一早起来 门还没打开完 就来了个。客户,说手机 打不出去电话,一会儿又能接电话。 我接过手机 拨号界面输入*#06#有串号,于是在设置里设置手动搜索网络 能搜索到 中国联通3G,4G。 然后报价 拆机
    第一步排除后壳天线接触不好的情况,之前询问过客户 没有进水 外观也没有摔的痕迹,
    那第二步只有拆机 看看外观了,当我翘掉功放屏蔽罩的时候发现敌情,5422有白点,屏蔽罩上有烘烤的痕迹。感觉能秒杀。在废板里找了一圈全是RF5410(不知道能不能替换)。淘宝没找到资料,于是又回头找了一块 进水了主板(本来能修的,拆封胶电源掉了两点一直没搞),上面有个RF5422,进水的不知道烧坏没有,抱着试一试的态度,360℃干下来,直接装上 没有植锡。开机测试 完美修复。

网友A:
1.你很细心,但没表达清楚;
2.维修应该做到位,芯片不植锡直接上去,使用过程稳定性肯定很低;
3.你的故障应该为2G通话部份,更换的芯片为:2G功放IC

网友B:
厉害,安卓手机我还不会修,没资料,没配件,头疼

网友:
这样也行啊。不错哦·························

网友:
楼主轻描淡写,水平高!post卡不错...............................

网友C:
              这种情况加焊下会不会就过了

网友:
哈哈,我看到赶集就不多说了,我这里也赶集,找配件的确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A:
1.你很细心,但没表达清楚;
2.维修应该做到位,芯片不植锡直接上去,使用过程稳定性肯定很低;
3.你的故 ...

4G 也木有 好像!没有植锡网的 悲哀.........感谢 老师指点  以后会多多注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厉害,安卓手机我还不会修,没资料,没配件,头疼

这活  捡钱的 ...........................................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情况加焊下会不会就过了

IC 都烧出白点的  加焊没用的 ...................

网友:
这种IC后面的型号比较多吧,有时候不一定能找到

网友:
多少还是有点运气成分。。。RF5422多合一的功放。旁边方的是天线开关。算是打包方案,这玩意只要锡点是平整的还是温度高点直接装比较好。没有植锡网一个个锡珠吹很费劲。   以上是回应第一个回复的评论,当然也算抬杠。

网友:
引用 网友A:
1.你很细心,但没表达清楚;
2.维修应该做到位,芯片不植锡直接上去,使用过程稳定性肯定很低;
3.你的故 ...

这个芯片看脚位也不用在重植吧。

网友:
这个百度可以搜索到的 还要这么贵

网友:
4G 也木有 好像!没有植锡网的 悲哀.........感谢 老师指点 以后会多多注意的

网友:
这种芯片不用植锡 直接280度吹上去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