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达维修两例之神舟战神K610D,神舟A430

楼主(2018-06-04):
1.机型:神舟A430
板号:广达SW9
故障:加电断电,电流上不去

同行送修一台神舟A430说开不到机,插电流表试机,按开关电流0.01上不去,报价同意维修。拆开板后量各待机正常,测量EC工作条件成立,只能按时序一步一步来查了。

当EC条件满足后,按下开机键时,EC会先发出S5_ON去开启+3VS5跟+5VS5电压,量得EC的101脚开机时有3.3V的高电平。

但量PQ62,PQ36无输出,再量PQ57的控制脚2脚居然为0,看来问题出来了。

断电量EC101脚到PQ57的2脚居然不通。立马飞线,电流一下上去了。

看来是由于风扇口常年积灰,受潮发霉导致主板内部断线了。开机图:

2.
机型:战神K610D
板号:TWS
故障:开机0.05掉电

同行送修一台战神K610D,说开不了机,上电流表开机0.05马上掉电了。报价同意维修后拆机,观察主板外观没有发现异样,量各电感阻值都正常。碰到这样情况不要乱来,有人可能会刷BIOS,也可能会干桥。先不要急,一步一步来。先开机触发一瞬间量各电感电压,发现除显卡部分供电外(显卡供电在这电路中是CPU正常工作后才开启的)只有CPU供电没有反应,各电感都有跳动。量CPU供电芯片的1脚,没有开启信号。

这个开启信号是各电感电压输出正常,EC收到了HWPG信号后,由EC发出的。开机那一下量EC的88脚,发现没有高电平。逐个排查量到PU11时发现开机那一下,电压只有0.5左右就掉了。

看来很可能是这个电压输出不正常导致的,为了验证情况,果断用刻刀把PR178给割断开。

断开后,开机一下电流0.23,CPU电压1.7V出来了,HWPG正常3.3V,再量PL23,果然输出只有0.55V左右。是PL23输出不正常拉低了HWPG信号,所以开启不了CPU供电。果断到料板上找个PU11芯片换上,开机电流一下上去了,外接有显示。再用一坨锡把PR178焊回。

最后总结:这两台机都是今天搞的,虽然不是很难的故障,但都得有基础的理论相关知识。就当给小白白们一些修广达时序的一些小经验吧,高手忽略。最后大家帮忙回回贴,加加分。才有动力写贴。

 会员1569454100鑫豆2025-4-14 17:13

网友:
思路好清晰,学习了,又重温了时序。。!!感谢楼主

网友:
大家都加加分 回回贴 给作者动力吧

网友:
A430和我之前修过的一例故障一模一样。看来可以归纳于通病了(可以看我的帖子)

网友A:
有一点不太明白,即然EC的88脚没有高电平,你查的PU11是没有开启EC88脚的条件?还是EC88脚有短路?

网友:
感谢楼主的热心分享、把评论、点赞、评分、留给愿意分享的人、双击评论、666、、、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一点不太明白,即然EC的88脚没有高电平,你查的PU11是没有开启EC88脚的条件?还是EC88脚有短路?

没有EC88脚的工作条件,,他所需要的高电平在PL23处不正常了,只有0.55V左右,楼主换了PL23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一点不太明白,即然EC的88脚没有高电平,你查的PU11是没有开启EC88脚的条件?还是EC88脚有短路?

哦对了,PU11的电压是从PL23过来的,所以PL23供电输出不正常导致PU11也不正常。

网友C:
ec88脚要想得到3.3v高电平必须符合条件才有。条件就是各个电源管理芯片pg必须正常,有一路pg不正常就会拉府ec(hwpg)所以也就不开启cpu供电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没有EC88脚的工作条件,,他所需要的高电平在PL23处不正常了,只有0.55V左右,楼主换了PL23修好

.............我写错了?是更换PU11供电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写错了?是更换PU11供电芯片

好吧,,,,,我看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ec88脚要想得到3.3v高电平必须符合条件才有。条件就是各个电源管理芯片pg必须正常,有一路pg不正常就会拉府 ...

这个师傅说对了,看不懂就证明水平还有待提高一下下,PU11的PG不正常就会拉低HWPG信号,这是保护电路的一种设计。

网友:
楼主对时序状态理解很透彻啊 hwpg低 导致掉电上次修一台联想也修到了 没修好 学习了

网友:
这种 问题修的多了  就水到渠成 啊            就是这种  不加点的

网友:
思路清晰,应该很短时间就修好吧,现在讲的就是效率,效率就是建立在技术实力的基础上

网友:
大家都加加分 回回贴 给作者动力吧  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办作者加分呀?谁能教下我

网友:
这个有时序图,按步骤来修不算难!

网友:
楼主真的很细心,,,,,,,,,,,,,,,,,,,,,,,,,,,,,,,

网友:
时序图保存一下,很有用,有时候修机没时序搞得真的烦,一点头绪都没有

网友:
高手  是老司机了吧 效率就是建立在技术实力的基础上

网友(2019-08-04):
感谢分享,断线不是常见

网友:
今天修的一台ACER有点相似也是因为电阻在风扇下面导致积灰,电阻变大变阻了,把+15V的电压拉低了,不触发,换了就好了,问题简单但是不细心的话还是要查比较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