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幕型号B140XTN03.2,暗屏通病。

楼主(2018-06-04):
三张图解决问题,碰到的兄弟捡钱了

网友:
             更换升压芯片 ???????????

网友:
升压芯片 升压二极管 电感一起换掉

网友:
是那个芯片跟电感么 ?楼主你这是在看图说话啊!考验我们的视觉能力么 ?

网友A:
是直接换了这块板 !

。                                    .

网友:
屏幕暗屏主要就是搞升压电路,芯片、二极管、电感、电容

网友:
他是大师大神只有达到他的境界才一眼就读懂

网友:
这种屏幕  只碰到过一个屏幕暗的    升压电容短路的

网友:
                                一般都是短路。

网友:
暗屏吗  ,,,,,,,,,,,,,,,,,,,,,,,,,,,,,,,,,,,,,,,,,,,,,,,,,,,,,,,,,,,,,,,,,,这型号有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直接换了这块板 !

。                                    .

哈哈,换板的造价不低哟!!!!

网友:
表示遇到过  确实是通病  友达屏幕

网友:
这家伙风抢吹来吹去要搞隔热风险高,我一般找个碎屏板子,几根线飞一下

网友:
眼睛快看花了,维修搞的视力越来越差了

网友:
保险是必坏的,然后就是升压电容,严重的要把线圈都换掉,就是一套都换了,肯定好

网友:
这换升压就可以了,这个是有好多这问题,很多是电源正常,电池就屏暗

网友:
这款搞过几个,升压电容短路,更换后需要更换升压二极管,电感一起换掉才好

网友:
升压电容短路,保险坏最常见。一般换掉就好了。

网友:
m没怎么看懂 还飞线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