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华硕板载cpu 插电 电流0.18

楼主(2018-06-04):
插电0.18   待机芯片发烫  有3.3v没5v

网友:
你这是在求助么 ? 现在有很多机器都是开机后才出5v 既然待机芯片发烫、那就先修待机芯片啊、你现在待机肯定是有问题啊 偏高啊!

网友:
你这是有短路啊,待机电流成这吊样,估计EC挂了你信吗

网友:
不是每个机器待机都有5V ,有些机器待机还3V5V 都没。
先把待机芯片的问题修了

网友:
你说的是不是线性3 5V如果线性有3V没5V应该就是有段路或者芯片有问题 问题描述的这么模糊 别人怎么给你指点

网友:
         是不是CPU 坏了   短路了

网友:
如果是桥和VCPU合一的哪一种,你就把RTC电哪个电路断开看下还短路不,要是不短了。就真接换板吧。不要问为什么了。

网友:
你说的是不是线性3 5V如果线性有3V没5V应该就是有短路或者芯片有问题

网友:
待机芯片发烫还有电压出来说明负载部份有短路,量一下是那个电压被拉低了,用烧机大法就能判断出来。

网友:
你拿嘴吹凉五v就出来了

网友:
你拿嘴巴吹凉五v就出来了

网友:
支持迅维,感觉迅维都是走在最前端的,一直在创新。支持

网友:
华硕的很多板没触发都只有3.3V,待机0.18肯定有短路的,好好查查

网友:
先从短路修起啊 既然有3V没5V 就从这里修起 量下5V的对地阻值 有没有短路的 没有短路的查下滤波电容 不行再换芯片  就这么问 说的也不具体 你得要有点思路啊

网友:
EC挂了,待机芯片也会发烫
曾经一片板子,忘记拔掉电池,插屏线,结果EC挂了 症状也是待机芯片发烫

网友:
会烫肯定短路另外~!!!!!!!!!!!!

网友:
烧看下!!!!!!!!!!!!!!!11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