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50-80上电0.22

楼主(2018-06-04):
版号:NM-A361  所有电压都出来了 上电0.22  CPU供电瞬间有1.7V的电压马上消失掉电   这个机器U桥一体能不能是它坏了  BIOS刷了  EC也换了 没有办法了 迷茫中
希望大神指点下

网友A:
八成CPU坏了。。。。。。。。。。。。。。。。。

网友B:
集成的cpu很容易坏的、但是你这个是上电0.2 你看看哪里温度高啊!还有测测各路电感的电压、对地阻值

网友:
引用 网友B:
集成的cpu很容易坏的、但是你这个是上电0.2 你看看哪里温度高啊!还有测测各路电感的电压、对地阻值

我测了上电电压都出来了  也没有温度高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八成CPU坏了。。。。。。。。。。。。。。。。。

在努力下!!!!!!!!!!!!!!!!!!!!!!!

网友:
这个机器你首先看一下PG信号有没有 没有CPU电压 不太好说

网友:
这种半载的u很容易坏呢

网友:
多半是CPU 供电问题

网友:
过来人建议你拆下BIOS  量下对地阻值 说不定有惊喜 我以前修过两个断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