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捷g41主板有短路

楼主(2018-06-04):
路地方    管子型号0202ny  查不到资料  管子拆掉还有短路地方,我实在找不到什么地方坏了(坏的原因不明确  原来的显卡坏了,大家帮忙找找)主板开机正常运转      显卡是好的 新换的 屏幕无任何显示

网友A:
   你说你的主板正常运转是什么意思??能进系统正常使用吗?还是只能加电风扇转,不跑码呢?

网友:
你这问题问的不明白啊  哥们 详细点 大家才能帮到你

网友:
这两个貌似桥供电吧,估计南桥KO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说你的主板正常运转是什么意思??能进系统正常使用吗?还是只能加电风扇转,不跑码呢?

只是风扇回转  黑屏    在图中ab两点短路查不出什么地方短路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只是风扇回转  黑屏    在图中ab两点短路查不出什么地方短路了

插诊断卡如果不跑码,估计南桥坏了!

网友C:
有短路的先拆掉场管,直到不短路为止,不行就是焊盘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短路的先拆掉场管,直到不短路为止,不行就是焊盘短路了

管子已经拆掉正在步步检查   对地有12欧姆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插诊断卡如果不跑码,估计南桥坏了!

插上诊断卡各路电压正常老显示系统正在调试中     看样子南北桥没坏

网友D:
这个貌似是CPU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貌似是CPU供电,,,,,,,,,

不是CPU供电吧     我看好像是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