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到底是笔记本折腾我,还是我折腾了华硕N46V

楼主(2018-06-04):
首先来张板号
故障:10分钟之内必掉电。掉电之后不能开机,需要冷却几分钟才能开机。
板号:N46VZ 2.1
没有图纸,只有点位。
报价300打发客户走人。
跑鲁大师,CPU温度一下就飙到了80度,啪,熄火了。拆机除尘,灰尘确实有点堵。装机,跑鲁大师,温度稳定在75度左右,以为好了。啪,打脸了....
心想此机还是板子有问题。钱不好到手了...
在论坛搜索,发现有个帖子跟我现象差不多,说的是10次才能开启1-2次,最后刷了某个BIOS好的。果断找芯片刷BIOS(一模一样的芯片),不触发了,一测3  5 V 都消失了。
遇到过有的机器必须要原装的芯片刷才行,备份好原BIOS开始刷。触发了,但是后级电压全部没有开启。
懵逼中,,,我拆机之前是能开机的,但是现在现象是没有供电了。肯定出问题了,难道是我把BIOS刷坏了。我也只是动了BIOS而已吖!!刷刷刷,论坛刷了N个,心灰意冷,找马云买了一个,更加心灰意冷,此时一经离我拆机快1个小时。难道是我把芯片给弄报废了,非原装芯片不管是刷原装还是下载的还是购买的,都不会出3 5V 的。
会不会不是BIOS的问题?但是我确实只是动了BIOS芯片而已。
上可调,电流稳定在0.14A不动,CPU,显卡供电都没有出来。
先不管BIOS了,我一经尽力了,查点位吧,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
首先要测的就是内存供电,0.16V!!这哪里正常,继续追查芯片。
芯片是RT8202,测条件。全部正常,15脚开启电压来了,说明桥是发出了开机信号的。
HM6/7系列的机器,不出内存供电,后面的电压肯定不出来了。
找到了一块华硕K55VD的板子,换一颗芯片再说。

再开机,测的内存供电
CPU供电
显卡供电

接显示器,亮机....原来这个机器掉电并不是因为BIOS,而是因为内存供电不稳定造成的。
由于我自己刷了BIOS之后问题变样,以为还是BIOS的问题,,,
没想到最后元凶居然是它...
本来是想昨天修好发帖的,眼看快要下班了。所以现在才发帖。
附上备份的BIOS 华硕 N46V 板号N46VZ r2.1内存贴纸N460VM 3代i5 630M显卡8显存

 会员2031742元2023-1-15 18:58

网友A:
报价300 可以哦,看来没有中间商的生意好做。

网友B:
报价300这么高啊,,我都收150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报价300 可以哦,看来没有中间商的生意好做。

不都是300左右的价格修吗,商家普修的价格是120,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报价300这么高啊,,我都收150左右

不都是300左右的价格修吗,商家普修的价格是120,

网友:
这价格可以啊        。      ,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都是300左右的价格修吗,商家普修的价格是120,

一个是直接客户 一个同行 这个肯定有区别的 他们说的是同行 你的是直接客户

网友E:
楼主你这弯路走的不小啊,有时候维修学会变通不能咬着一个地方吊死 既然你只动了BIOS那一个地方,你刷完第二个一样现象的话就应该转移话题了

网友F:
还是直接客户好啊   同行都要不上价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楼主你这弯路走的不小啊,有时候维修学会变通不能咬着一个地方吊死 既然你只动了BIOS那一个地方,你刷完第 ...

主要是因为我换了BIOS芯片之后就没有出过待机,所以一直就咬着不放

网友C:
引用 网友F:
还是直接客户好啊   同行都要不上价

同行都是月结,机器修好之后都是签单,价格都是定好了的,台板40,显示器50,笔记本120.都是在不换大芯片的情况下,

网友G:
刷完BIOS必须要跟之前故障一样,走了偏路

网友H:
你把笔记本给整了,但是笔记本里面的芯片把你给整了,这回答满意不

网友I:
内存供电彻底出问题是好事,但是刚好你刷完BIOS这个节点挂了就把你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刷完BIOS必须要跟之前故障一样,走了偏路                                                               ...

是的,我没刷之前是正常掉电,并且等一会我再开是显示了的,所以就这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你把笔记本给整了,但是笔记本里面的芯片把你给整了,这回答满意不{: ...

本身就是内存供电IC的事,没想到我刷了BIOS,它彻底的废了,谁知道呢是吧..

网友:
感謝您分享您的實用信息。
到底是笔记本折腾我,还是我折腾了华硕N46V

网友:
引用 网友I:
内存供电彻底出问题是好事,但是刚好你刷完BIOS这个节点挂了就把你坑了

对的,彻底的坏了才好。昨晚没关机,设置的常亮,今早开门还是运行的,肯定是好了的。

网友J:
有示波器积累些经验就不会走这么多弯路了

网友K:
没有刷BIOS之前楼主没有看下供电问题 呀。内存如个电流哪么小都可以开机吗。

网友:
引用 网友K:
没有刷BIOS之前楼主没有看下供电问题 呀。内存如个电流哪么小都可以开机吗。

没有呀,因为刷之前能亮机啊,刷了之后就变样,一直以为还是bios这边的问题,因为华硕的刷错了bios是不会出待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个是直接客户 一个同行 这个肯定有区别的 他们说的是同行 你的是直接客户

直接客户 普通故障都是报3百—4百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主要是因为我换了BIOS芯片之后就没有出过待机,所以一直就咬着不放

对啊 换做是我我也会  因为只刷BIOS而已机子就不亮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C:
同行都是月结,机器修好之后都是签单,价格都是定好了的,台板40,显示器50,笔记本120.都是在不换大芯片 ...

你们还是月结的啊 我这边都是现给的 爱修不修 现在都是同行修笔记本都是150起步

网友:
盲修的大神

网友:
引用 网友L:
你们还是月结的啊 我这边都是现给的 爱修不修 现在都是同行修笔记本都是150起步

那明显你们的竞争不多,我们这......

网友M:
如果是BIOS引起的掉电不会是热了关机,还得冷一会才能上电,应该是马上就可以再开机,排除散热,也就只有供电了

网友:
最怕不稳定的机器了 很烦的  客户怪 同行怪/p;p;/;p"P;

网友:
这真是够折腾的哈                                                                                                    ,

网友:
引用 网友M:
如果是BIOS引起的掉电不会是热了关机,还得冷一会才能上电,应该是马上就可以再开机,排除散热,也就只有供 ...

论坛你搜这机子的问题,有一个帖子就是10次才开1-2次,这个跟客户反应的问题是差不多的。还是不该走捷径啊

网友N:
你真是  黑啊这机器 还包300 可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J:
有示波器积累些经验就不会走这么多弯路了

我发这么多帖子,除了基地考试用板用了示波器,再也没有用过。店里没有,舍不得买,。

网友:
引用 网友O:
这真是够折腾的哈                                                                                     ...

只能把它看做是经验的积累了,下次看我不秒杀他

网友C:
引用 网友N:
你真是  黑啊这机器 还包300 可以啊

哎哟,你们这些市侩的人,怎么都计较报价呢...刚搞好一个苹果,花屏,屏线擦擦就ok了,报价也是300....你会不会来打我

网友:
300 ! 价格可以哦,我们这边现在根本收不到这个价格,这个月遇到2个苹果,不通电的,一个报300,一个报350 都不修,还是苹果哦,其他牌子的更不用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哎哟,你们这些市侩的人,怎么都计较报价呢...刚搞好一个苹果,花屏,屏线擦擦就ok了,报价也是300....你 ...

你生意好  你说什么  都是  对的  行了吧

网友:
这种问题我好行看过之前有人发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