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枪加焊G41南桥的问题~

楼主(2018-06-04):
USB口失灵,有时候好用,有时候不好用。

桥温度比较高,想加焊处理一下。

但手上只有风枪,有助焊剂。

温度调到多少?260?

风枪嘴用大的还是用小的慢慢吹到冒烟?

反正 这板没啥用了,死马当活马医了~~

网友A:
不要去加焊,否则主板就报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要去加焊,否则主板就报废了。

不加焊,不一样没用??

试试总比不试好

网友:
最好还是用bga返修台吧

网友:
风枪加热最好拿掉风嘴,,4档风,风枪和BGA焊台的温度不太一样,调到合适的温度,你可以用废主板试一下风枪的温度,吹一下看焊锡融化的时间,你就知道你自己的风枪应该调到多少了,加热时候还是要在南桥周边预热一下,不要直接吹桥,然后不要吹的时间太长,你就是加热一下看看有没有效果还行,不要以为用风枪就可以替代BGA设备,那成功率太低了,如果加热有效果,还是要用BGA修复的。

网友:
BGA加焊好一点的,但是没有BGA用风枪也勉强,没BGA那么均匀的加热 可以

网友:
个人感觉,南桥还是用BGA设备会好一些。

网友:
没有操作过就不要练手了 就算好了 也不稳定的  这种最好是BGA

网友:
你那主板就不见得是南桥问题,多检查一下看看。82801GB温度本来就比较高的。

网友:
可以试下,不要开得太久烧板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