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3443保护隔离电路严重烧糊维修

楼主(2018-06-04):
  今天收到一台DELL 14-3443笔记本,I5 5代CPU,是行里送来的,还把客户一起带来了,客户一脸的不开心,行里那个小伙说,客户把本拿到店里说笔记本不开机,让给看看,他插上客户自带的电源(19.5V,3.34A),然后电源灯不亮,他以为电源坏了,就在卖电源的那里调了一个副厂电源(19.5V4.74A),刚插上电源,笔记本就冒烟了,烟很大,吓得他马上拔掉电源,然后客户就和他吵了起来,客户说你的电源是19.5V,4.74A的,我原来的是19.5V,3.34A,你给我本烧坏了。。。。。
    废话不多说,我直接拆开笔记本一看,整个保护隔离电路烧毁了,主板烧糊了两层,哇。。。!!!
      我一测量隔离二极管和两个MOS管全部牺牲,而且把坏件全拆掉还是短路,我用刀片翘起烧糊的板皮,把里面烧糊碳化的板皮刮掉,直到不短路为止。
   我测量后级并没有短路,只是保护隔离这部分坏了,总算放心了,然后开始找料板,看看有没有替代的芯片,结果没找到,最后用两个大号的MOS管替代,简单对照了一下实物图和图纸,飞线连接好MOS管的G级,烧糊的板皮用绝缘胶布垫到下面,防止短路,最后终于修复成功。

  其实保护隔离电路是笔记本中最简单的电路,就那么几个件,到现在新款笔记本上面也没什么大的改动,行里那个小伙测试方法有问题,不应该先插笔记本那端,应该先插220V那边,然后看适配器电压正常了之后再插笔记本一端,如果插笔记本上电压没了,就说明是笔记本主板短路造成原装适配器自动保护,为什么插副厂适配器会冒烟呢,因为副厂适配器没有自动保护的功能,才造成了严重烧糊的后果,并不是客户说的19.5V,3.34A的电源换成19.5V,4.74A的会烧坏,功率大的可以替代功率小的,电压相同就可以,我们修笔记本都用电流表测试,电流表也是有过压保护功能的,希望新手们测试笔记本不要用副厂的电源去测试,注意插电的先后顺序,以免造成不必要的麻烦。
      希望能帮到一些新手小小白们,如果有错误的地方还请师傅们指点一二,在下不胜感激!!!BIOS就不发了,论坛上有!
   最后希望大家给点鼓励,加分,谢谢!!!

网友A:
最后 维修费是谁出的 客户还是同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最后 维修费是谁出的 客户还是同行

应该是卖适配器的和客户出钱,因为客户拿来机器是坏的,只不过插副厂适配器扩大了问题,万幸的是修好了,费用当然要两个人平摊了!不过客户还没来取机器,等他们来了自己研究吧,我就不管了!

网友:
哇靠 高手啊

网友:
你是我师父我现在就不会是小小白了

网友C:
楼主厉害,最后的维修费会是多少呢?

网友:
楼主厉害 这样也能修好,不简单。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卖适配器的和客户出钱,因为客户拿来机器是坏的,只不过插副厂适配器扩大了问题,万幸的是修好了, ...

问题是客户 的主板你也就修了保护隔离 说明别的地方是没问题的 机器就是好的咯 那这就有点难扯了 也是 不管他 反正不关你事

网友:
还没有见到过这个样子的,换个适配器都会烧成哪个样子。

网友:
是我就放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厉害,最后的维修费会是多少呢?

维修费给行里人修200吧,人家赔钱了,但是卖电源的说高报点,让客户承担一半,我就报400,看客户的意思再说,毕竟I5  5代的本。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问题是客户 的主板你也就修了保护隔离 说明别的地方是没问题的 机器就是好的咯 那这就有点难扯了 也是 不 ...

客户的机器一开始就是保护隔离坏了,只不过没那么严重,应该是换个隔离二极管就OK。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客户的机器一开始就是保护隔离坏了,只不过没那么严重,应该是换个隔离二极管就OK。

明白为什么了  卖电源的也郁闷了 确实没有保护的电源导致故障扩大的  一人一半责任了 就看他怎么说了

网友D:
冒烟的事我也遇到过,不过不是我自己,是同事,弱弱的问一句,如果先插220的话,笔记本那头是不是最多不亮而以,应该不会冒烟吧?

网友:
大家都加加分 回回贴 给作者动力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冒烟的事我也遇到过,不过不是我自己,是同事,弱弱的问一句,如果先插220的话,笔记本那头是不是最多不亮 ...

如果是副厂电源,笔记本那端又正好是保护隔离短路的话,一样会烧坏冒烟!如果是后级公共端短路就不会!

网友:
卖适配器的也要背锅?????跟适配器没关系吧

网友:
这种情况都能修好,楼主真牛逼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副厂电源,笔记本那端又正好是保护隔离短路的话,一样会烧坏冒烟!如果是后级公共端短路就不会!

主要还是看电源是吧,电源里有保护就烧电源里的保护,如果没有就烧后面有保护的地方是吧,我朋友那次是一个反修回来的显示器,结果一插电源线就冒烟了,还没有适配器的那种,也是正好客户在边上看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