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显卡亮机缓慢,进桌面花瓶

楼主(2018-06-04):
请教一下,750显卡跑码卡2A然后几十秒才能亮机,进桌面花瓶装不上系统,是哪里问题,bios刷过。

网友:
换个PCIE插槽试试?  要不然就是主板的原因了

网友:
换个显卡,集显的话加个独显试试,可能是显卡问题

网友:
等等,你这是修主板还是显卡啊???修显卡的话花屏那就是显卡问题,上BGA烤一下主芯片,一般都可以修好,当然你运气特别不好的话也有可能显卡烤废了,几率不大
修主板的话换个显卡试试,没问题了就是显卡,还是有问题就是板子有问题,修板吧。

网友:
这个就是显卡有问题 直接代换的试

网友:
显卡和主板不兼容

网友:
显卡坏了呗   显存等

网友A:
楼主在吗?找你有事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在吗?找你有事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

qq  1194371811
wx   1194371811

网友:
估计是主板问题,先把硬盘光驱等拆了,用裸机看机试试看

网友:
主芯片 虚汗了吧

网友:
替换法,先试显卡,不行的话再用替换法试别的硬件!

网友:
看看不会所花............................................

网友:
显卡坏了吧。。。。。。。。。。。。。。

网友:
换一个显卡,如果情况一样就是主板问题,如果换一个显卡正常了,就是显卡的问题。台式机维修就是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