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50-70

楼主(2018-06-04):
      昨天同行拿来一台联想Z50-70,说是进牛奶了,给看看,上电不开机,电流正常,拆机后是这个样子的。
修好后是这个样子的,不上电是开关接口主板线烂断线了好几根,其它地掉件的掉件,慢慢补电容电阻。
上可亮机的BIOS

新建 好压 RAR 压缩文件.rar

20 Bytes, 下载次数: 0,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维修应该写的详细点 这个BIOS论坛大把改好ME的 备份的就算了

网友:
进水需要仔细        一般  只要不多      都能搞定

网友:
液体机应该收比较贵吧 如果可以把维修过程写下来 那就好了

网友:
还好进的不是什么关键部位

网友:
进水的机器,只要查断线的多,只要仔细一般都能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