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QAL30上内存开机掉电

楼主(2018-06-04):
华硕QAL30
版号:LA-8061P
           客户拿来开机掉电,目测机器螺丝有同行保修标,询问客户得知以前进过水,不过很久的事情了,顿时心里有底,报完价留下电话开始维修。
            拆机发现这板和联想的一款很像,忘记型号,反正印象中没有修过这个板

裸板仔细检查没有进水腐蚀痕迹,应该以前维修已经处理过,接可调电源测试,电流0.55马上掉到0.12,2秒钟左右回到待机0.01,然后自动重启。论坛下了几个BIOS刷了故障依旧,把内存拔掉发现电流0.44不掉电,初步判断为此机上内存开机掉电,内存拔掉后测各电压和转换电压正常,除没有集显电压(跑马后有),围绕内存测其他关键点电压都正常,上内存再上电思考,还发现掉电时有伴随着很小的“滴”一声马上掉,类似电压或电流过大保护那种,示波器打内存排阻有一次波形,上论坛逛逛发现打家都认为是检测不到显卡掉电,此机又是集显,果断换CPU,故障依旧,然后万用表打全版电源芯片、声卡、网卡附近电容无短路,一路下来已经忙了半天没有任何收获。犹豫了半天还是订了个SLJ8E回来,然后放一边忙别的。
    第二天桥到马上换上,其实心里没有底,抱着试一试的态度,果然不出所料,故障依旧。心里一下不是滋味,难道要换板?难道自己的技术那么差?
抽一个烟陷入沉思,突然发现自己忽略了个问题,电流为什么掉到0.12时停2秒呢,马上再次测试,发现0.12时没有CPU供电,难道CPU供电过载保护了,马上把CPU供电、MOS管、电容,逐个换,故障还是一样,心里凉了半截,不死心,对着图纸一个关键脚一个一个量

量到第10脚发现纸有3.3V(正常19V),故障点找到了,PR230一个脚氧化导致接触不良.
总结:自己技术不是一般差,一个小故障居然误判换了桥,CPU所有供电相关零件,惭愧的很,一会一定多加注意!!!附上亮机图,但是开机居然是DELL标志,一会要刷回原机BIOS才可以

网友:
楼主其实还是挺厉害的,虽然维修过程曲折了一点,但是修好了就行,同时感谢楼主分享,让我们一起努力吧。

网友:
先收藏了,我今天无法给你加分,明天再来

网友:
其实还是挺厉害的,虽然维修过程曲折了一点,但是修好了就行,同时感谢楼主分享,让我们一起努力吧。

网友:
ec 信号不正常导致的

网友:
过程挺曲折, 但是修好就挺厉害的!!

网友:
仔细一点就不会走弯路了,0.55明显还不过CPU

网友A:
VRMP 脉宽调制设定脚,这个类似于有些芯片的TON设定

网友:
楼主其实还是挺厉害的,虽然维修过程曲折了一点,但是修好了就行

网友:
----修板在要动,如桥这些主芯片前一定要排除一切可能后再动,反之会后悔的。。。。。应该有很多兄弟有此同感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VRMP 脉宽调制设定脚,这个类似于有些芯片的TON设定

刚开始CPU电压都出来了,所有没有考虑到CPU供电这块

网友:
修好了,这故障点抓住了就相对好修,就怕试半天不出故障就麻烦了

网友:
修机器  难免走弯路的

网友:
楼主其实还是挺厉害的,虽然维修过程曲折了一点,,,学习了

网友:
这种不明显的问题还真不好修,楼主能修好技术也是不错了

网友:
可以的,根据停顿的2秒,以及板子的声音,判断问题,楼主够细心的。

网友:
细节很重要!!!!!!!!!!!!!!!!!!!

网友:
看完帖子,觉得很难修,楼主说自己技术实在差,,,太谦虚。。。。此机给我修,配合示波器,说秒杀就嚣张了,至少不会走那么多弯路

网友:
向向高手学习,,,,,,,,,,,,,,,,,,,,,,,,,,,,,,,,,,,,,,